楼主(2017-02-08):
请教各位大神  怎么用三菱plc 接收 xf3190(ascii码)数据 有没有例程   利用rs232  通讯    初学者 搞了好久没搞出来

楼主:
忘了说了 是gx-1n

网友A:
呵呵;如是GX1N的型号,那真能说明你用的是山寨货了;

网友B:
GX1N,估计是山寨货了,上家企业用过深圳一家企业DX2N的板式形PLC,也是山寨三菱的,软件直接用三菱的。

网友C:
先不说山寨不山寨
就搂主的问题讨论
可以实现ascii通讯吗?
我也想知道这个结果!

网友D:
你确认该PLC型号是否支持ASC码传送以及ASC码制转换指令

网友E:
ASCII码主要为0x00至0x7F也就是说从0-127、一般常用的用0x02常用作帧起始\0x03常用作帧线束\0x05常用作握手信号\0x15常用来指示通讯出错\0x30-0x39[0-9]\0x41-0x46[ABCDEF]\这几个码;如果PLC没有ASCII码转换就自已写段程序来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菱plc  接收处理计算 ascii码   利用rs232  口

网友F:
必须首先讨论PLC控制器的原装正版性,才能讨论是否支持编制数据处理程序。
如果使用的是非原装的PLC控制器,却要求去使用原装PLC的编程指令集来编制程序,呵呵,可能吗?当然,你要是能够寻找到仿制品的研发者,估计能要求他提供后续的编程技术支持。

网友G:
应该没有做过,但是有休眠指令应该有的

网友H:
无协议!但是山寨货不保证可以完美支持无协议!

网友I:
这货接ASCII还要模块?太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