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8):
各位大神,请问这个变频器我设定了SN06=0,BN-02=1.0S,可是按了停止后过了大概6S左右才停止,能否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减速时间,其他变频器也是这样的啊

网友B:
减速时间太小时,电机由于惯性并不一定能在设定的时间刹住;

网友C:
变频器报警了吗

网友D:
显示的频率6S后变为0?

网友E:
SN06为零选择减速停止 BN02减速时间 是指变频器收到停止指令到开始降低输出频率到输出频率为零时的时间,但是因为你的马达没有负载或者负载惯性较大,所以导致停止时间为六秒,(验证方法很简单,用一个没有任何负载的马达设定sn06-0  bn02-2空载空载时运转,记录停车时间,然后装一个皮带轮在马达轴上(增大惯性)再运转测试停车时间,加皮带轮后停机时间还会长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