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出现这种情况一般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2-08):
wincc界面
模拟器界面
初学者小白,跟着资料上依葫芦画瓢,效果却不一样。
模拟器应该没问题,但是到了wincc界面就不行了。
wincc这样是什么样的错误

网友A:
没通讯上吧

网友B:
没有跟下位机通讯上,属于断线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跟下位机通讯上,属于断线状态。
这种情况,虚拟机需要连网吗

网友C:
是没有通讯上,你要是用plcsim仿真的话软件必须是run或者run-p状态。。wincc在你所选通道下面有个系统参数把里面的连接改成plcsim这样两个仿真都运行起来就自动会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没有通讯上,你要是用plcsim仿真的话软件必须是run或者run-p状态。。wincc在你所选通道下面有个系统参数把里面的连接改成plcsim这样两个仿真都运行起来就自动会连上了。。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