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8):
如题二台新的变频器疑接错380V供电,致开关电源严重烧坏。本机电源与CPu一块板。请教咸老师和各大师:IPM模块和CPu有危险吗?还有维修价值吗?谢了!

网友A:
呵呵;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B:
小功率的除非你时间大把,不然基本没多少利润

网友C:
没有维修的价值,这个牌子很差,里面涂的黄色胶水能腐蚀电路板

楼主:
电源CPu主板

楼主:
谢各位大师回复。二台开关电源3842、开关管、e极R,几个贴片及铜铂碳化,CPu供电7805块及周围铜铂焦黑色。本人经验不多怕费工搞好电源才知CPu或IPM模块坏,做无用功。想用其它板子试下,结果找来四种同一型号的变频器却有4种不同版本不通用,主要是电源供电均不一样。真是服了爱德利!

网友A:
呵呵;悄悄的告诉你,ADLEE的变频器N年前就有大堆的人在自己生产了,所以你N台N个不同版本也没什么奇怪的;

楼主:
原来如此啊,电源每个都不同,开关变压器大中小各类,小的开关变压器只有手指头大。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