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2017-02-08):
一台设备S7200读出源程序后,符号表 里面的IO 表生产的  I 点只到1.7,剩下需要一个一个添加,很麻烦,而实际程序使用到i4.5,剩余的i点只能重新添加并且一个一个编辑标注吗??没有其他捷径吗

网友A:
能读出就不会出现部分没有的状况吧,除非部分人家没有传

网友B:
如从PLC读出不会出错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 符号表 里面的IO 表  I 点只到1.7,剩下需要一个一个添加,很麻烦

网友C:
S7 200的符号表是需要自已添加的、smart200的话就没这样麻烦了。

网友C:
你单独建一张表只有IO然后保存起来、其它项目使用时直接复制过去

网友D:
扩展模块没有吧

网友E:
加上扩展模块,重新编程另一个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单独建一张表只有IO然后保存起来、其它项目使用时直接复制过去
确实是好主意。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