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记录返回不了主界面

楼主(2017-02-08):
万一实现了呢

楼主:
按返回。返回不主界面。

网友A:
连上去看看文件内的情况!

网友B:
与PLC通讯正常不?

网友C:
1、PLC有程序控制了出错时画面锁定于报警画面;
2、触摸屏按钮规划指针出错;

网友D:
断电重启试试

网友E:
断电重启!

网友F:
没有与PLC通讯吧

网友G:
什么牌子的,交流下触摸屏配方制作。用宏指令。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断电重启试试
如果断电重启好了,这算是什么故障?是属于屏自身的故障吗?

网友I:
一般跟PLC通讯没有多少关系,通讯不上只是切换画面会延迟比较长时间,是不是PLC里的报警没有解除?致使一直要求触摸屏切换到这画面。

网友J:
得看设计的程序吧,如果是触摸屏控制的画面切换,如果不能切换,考虑触摸面板问题;如果是下位机控制的,考虑通信或程序设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常,我自做的测试画面。按返回,要返回主界面的。结果没有跳出主界面窗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二条有点不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