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8):
普通双联阀控制的冲床,按下复位按钮后不久,继电器着火,变压器也烧了。为什么继电器着火,也没找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A:
是24v的小继电器?

网友B:
到底是电磁铁还是电磁阀?
机械冲床一般是电磁铁,油压冲床才是电磁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110的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联阀,控制离合器的。

网友C:
  如果电源没有问题的话,还是有可能是短路,否则不会着火的,仔细查找一下原因。

网友D:
拆线看看是不是线路破损,还有查看电气图原理,线路问题

网友E:
线圈式的控制变压器烧毁,大概有以下原因:
1、次级线圈接地。
2、负载短路或者严重超过额定电流数值
3、变压器本身的问题,比如匝间短路。

网友F:
也可能潮湿,

网友G:
楼主说的是不是输出电压为110V的控制变压器,为控制电路提供控制电压的。具体原因如7楼所说。

网友H:
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I:
变压器击穿,导致380或220伏电压传到次级,从而烧坏110伏的继电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变压器击穿,导致380或220伏电压传到次级,从而烧坏110伏的继电器。
这也是有可能!

网友K:
可能性最大的还是继电器线圈短路,变压器匝间短路只会烧变压器,不会烧下级元件啊。。

网友L:
应该是知路了,只是你没发现

网友M:
接触器线圈烧了?

网友N:
我估计两种可能,1.更换继电器时候电压等级错了2.继电器老化线圈扎间短路

网友O:
按下复位按钮是不是继电器线圈通电,“继电器着火”是不是线圈损坏;以上的回复,已谈到了不同的情况。

楼主:
继电器座短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K:
可能性最大的还是继电器线圈短路,变压器匝间短路只会烧变压器,不会烧下级元件啊。。
我这就出现过!线圈匝间短路,电压变比改变,输出电压升高烧毁下级电器元件!

网友Q:
是不是线圈起的火呀

网友R:
起火,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S:
主要还是变压器的故障,输出电压过高烧毁继电器

网友T:
是不是变压器配小了?

网友U:
1烧的继电器是控制双联阀的吗?
2冲床是在正常使用中还是有故障按的复位?
3双联阀工作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