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007M43B小型变频器上下翻按键失效

楼主(2017-02-09):
一台达VFD一M型变频器能输出工作,唯独按面^v上下翻动按键无作用。调不了叁数,换面板盒无效,换CPu板可以。会是Cpu内部功能坏了吗?还是软件或外围硬件呢?请教各位老师们,谢了!

楼主:
如图所示台达

网友A:
MODE键30秒按住

网友B:
跟楼上的朋友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

楼主:
谢谢2楼大师,有空试下。祝您鸡年吉祥,财源滚滚!

楼主:
haoI1974:试过按住MODE键30秒,无效啊?请赐教,谢谢。

楼主:
已OK,是接住NETER键30秒。感谢大家。

网友C:
受教,受教,不然还是不知道。话说台达用得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OK,是接住NETER键30秒。感谢大家。
原来是锁住了,还以为是硬件坏了

楼主:
感觉台达质量还行,故障率低。爱德利最差,易坏。

网友E(2018-12-19):
引用 楼主:
已OK,是接住NETER键30秒。感谢大家。
感谢,我也是同样的情况,等下去试试,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反馈

网友F:
硬件坏也一般是面板按键按多了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