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否就是买到了Schneder 交流接触器水货?

楼主(2017-02-09):
一台烤箱按下启动按钮无法启动,检查发现交流接触器无法吸合,手动按一下无法按下去,拆开一看,原来里面已经融化变形了。看来水货还是害人

网友A:
检查一下线圈的供电电压,检查一下使用的环境温度,有时候正品也经不住极端恶劣的使用环境的折磨的。

网友B:
材料、做工、印刷都好粗糙。

楼主:
线圈电压215-230v,环境还算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做工、印刷都好粗糙。
是滴喽,仿制也要认真点嘛

网友C:
模具也太粗糙了,即使正品的低档货也不会这样吧!

网友D:
会不会是长时间吸合又吸合不良发热引起

网友E:
光看外表也不好说啊

网友F:
LC1E的本来就是经济型,跟国产的差不多

网友G:
图便宜买这些不如买国产的正泰、德力西啥的。

网友H:
百分之百的假货。

网友I:
也不一定,跟环境有关,用料还好,毕竟合资代加工的,跟进口的没法比。不过施耐德服务还是可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LC1E的本来就是经济型,跟国产的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接触器质量也不咋地

网友K:
easypact据说是和德力西一条线下来的,图便宜又想用牌子的就选easypact了。忽悠不懂的甲方 专用系列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L:
看不出来,头一次见下面融化!

网友M:
据说这种经济型的和德力西价格差不多,因此质量也有了折扣了。因此不必抱怨

网友N:
不用看了,代工的,有好多个批次是这个样子的集中在12和18的,线圈220的特别严重,一天就坏

网友O:
做工好粗糙啊!应该不是正品!买这种仿品还不如买正泰!

网友P:
可能与铁心发热情况、线圈骨架的材质有关。

网友Q:
现在都是节能经济型,耗电量小,如果电网谐波成分增大,线圈发热严重,很有可能烧毁

网友R:
最近处理了两次这样的故障了,仅仅这一点也不能说明是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现在都是节能经济型,耗电量小,如果电网谐波成分增大,线圈发热严重,很有可能烧毁
这也是有可能的,看来要考虑加个电源滤波器试试

网友S:
施耐德产品假冒伪劣产品很多,与正品售价比较还不到4成,假货危害自己清楚

网友T:
看外壳 这个绝对是假货

网友U:
接线都没有问题吧
质量是一般的!

网友V:
便宜没好货,一分钱一分货
价格低质量不行。
接触器我们也用施耐德的,都是正品
集团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