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9):
传输带正常运行几个后突停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用软件在线监控,分析判断。多数是传感器(行程开关、接近开关等)检测到异常或传感器本身故障。

网友B:
查找停机的条件,用排除法,替换法。

网友C:
你这个介绍都不完善很难说!
传输带一般都是简单的
顺藤摸瓜检查呗!

网友D:
传送电机没事的话就是保护电路工作了,不外乎就这2样了吧。难道线头掉了?

网友E:
呵呵,就单单说传送带不走了,那么传送带是由什么带动的呢?肯定是电动马达来带动对吧,电动马达是用什么控制的呢?PLC控制器吗?还是触摸屏控制器呢?再或者是调速器控制?变频器控制?

网友F:
有图纸吗?会看图纸看图纸?不会看上传图纸

网友G:
看驱动信号谁切除的,找那些家伙

网友H:
是不是有检测信号没有进入呀

网友I:
监控查找

网友J:
一般情况是过载和运行信号断开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