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9):
网上的资料太抽象,看的我发蒙。
各位师傅能不能用通俗点的话给说说,励磁到底是什么。
以前有听说过发电机要励磁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励磁就是向发电机或者同步电动机定子提供定子电源的装置。

根据直流电机励磁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他励磁,并励磁,串励磁,复励磁等方式,直流电机的转动过程中,
励磁就是控制定子的电压使其产生的磁场变化,改变直流电机的转速,改变励磁同样起到改变转速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励磁就是向发电机或者同步电动机定子提供定子电源的装置。

根据直流电机励磁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他励磁,并励磁,串励磁,复励磁等方式,直流电机的转动过程中,
励磁就是控制定子的电压使其产生的磁场变化,改变直流电机的转速,改变励磁同样起到改变转速的作用
那就是给需要磁性的线圈通电产生磁场,是不是?

网友B:
你说的发电机内部没有磁铁,也就产生不了磁场,要发电时,需要给发电机通电充磁,也就是励磁。

网友C:
就是给发动机转子建立磁场。

网友D:
为发电机或者同步电机提供“工作磁场”。

网友E:
提供电磁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发电机内部没有磁铁,也就产生不了磁场,要发电时,需要给发电机通电充磁,也就是励磁。
那是要一直励磁吗?
我记得以前有那种小的直流发电机,只要在第一次使用时,用干电池通一次电就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发电机内部没有磁铁,也就产生不了磁场,要发电时,需要给发电机通电充磁,也就是励磁。
那是要一直励磁吗?
我记得以前有那种小的直流发电机,只要在第一次使用时,用干电池通一次电就行,这是怎么回事
那种小的直流发电机,内部安装有永磁铁材料,不需要电能就能够形成磁场。
而大功率的马达,寻找大尺寸的永磁铁材料极端麻烦,尤其是安装的时候,更加困难,因为永磁铁遇到金属部件立即吸合,你说人们怎么来安装以吨记重的永磁材料?

网友F:
所以,人们发明了使用线圈通电来获得强力磁场的方式,从而避免了需要永磁材料才能形成磁场。尤其是上万千瓦的大功率发电机组。

网友G:
励磁就是提供磁场,有了磁场,就可以实现左手定则。有力就产生电流,或者有电流就产生力。楞次定律。这个中学物理就学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励磁就是向发电机或者同步电动机定子提供定子电源的装置。

根据直流电机励磁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他励磁,并励磁,串励磁,复励磁等方式,直流电机的转动过程中,
励磁就是控制定子的电压使其产生的磁场变化,改变直流电机的转速,改变励磁同样起到改变转速的作用
应该是给转子提供电源吧?

网友I:
励磁说白了就是提供磁场,就这么简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励磁说白了就是提供磁场,就这么简单
都是这个专业的“励磁”这个词给闹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只知道怎么用就好了,很多的专业词语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励磁说白了就是提供磁场,就这么简单
都是这个专业的“励磁”这个词给闹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只知道怎么用就好了,很多的专业词语不明白
对啊,直接说充磁多明了

网友G:
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干电气自动化的,悟性很重要。稀里糊涂的干不好。悟性差也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干电气自动化的,悟性很重要。稀里糊涂的干不好。悟性差也不行。
很多时候遇到一些词语,不能说什么都不知道,但要有人问你,这个词什么意思,还真的讲不出来

网友G:
回复 网友J:
有些东西表达是一回事,理解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有一句流行语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的类似。有些专业概念,心里明白,表述却很困难。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不是悟性不好,而是表达能力差。嘻嘻。需要不断的自我锻炼。只要能学会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一个专业问题的理解,那就全是练出来了。

网友K:
励磁应当可以理解为建立磁场,比如在线圈或绕组中通以电流而建立。

网友L:
大功率电机,励磁线细,电枢线粗。

网友M:
这个要是真不懂还是看书或者百度文库找点文章看看,靠帖子三言两语不起作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有些东西表达是一回事,理解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有一句流行语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的类似。有些专业概念,心里明白,表述却很困难。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不是悟性不好,而是表达能力差。嘻嘻。需要不断的自我锻炼。只要能学会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一个专业问题的理解,那就全是练出来了。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还真是这样,对这个词心里没有疑问,但就是将不出来,还是理解的不够透彻

网友G:
主要是锻炼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其实在论坛里多发帖子,多发表自己对一个技术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就能锻炼表达和罗辑思维的能力。要善于归纳一个复杂的问题,变成一个通俗简单的概括语句。这也是一种能力和锻炼。这种提高,对你在专业技术方面的学习和提升帮助很大的。

网友N:
简单一句话,励磁就是提供磁场

网友O:
就是提供磁场,小直流电机用的都是永磁体(玩具电机),大电机用线圈来提供磁场,这就叫励磁

网友P:
励磁是电生磁,发电是磁生电!

网友Q:
建议看一下 电机与拖动 这本书

网友R:
回复 网友I:
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