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9):
同一个三相平衡电阻接为星形和三角形电流如何变化?

网友A:
星形与三角形的电流是根号3的关系。

网友B:
同样的供电电源和相同的三相电阻数值,星型接法,电流小,三角形接法,电流大。请提供具体的供电电源电压和电阻的具体数值。

网友C:
电路书上应当有类似的分析;
好像接为星形时,每一相负载上的电压降低了(名词、概念记不准了)。

网友D:
星型接法是相电压=线电压,角接时线电压=1.732*相电压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