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老是亮红灯

楼主(2017-02-09):
SICK编码器  型号ATM60-D4H13X13    买了一个新的,为什么安装之后老是亮红灯(波特率开关根据原来的已经调了)

网友A:
这款是DeviceNET信号输出的,亮红灯应该是没有通信上,还是要检查下波特兰、地址是否和控制端一致,另外就是有没有安装好EDS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波特率没有问题,EDS文件是什么

网友B:
有参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特率没有问题,EDS文件是什么
EDS是一种识别文件,需要导入到plc中,让plc能够识别到编码器,没导入的话是通信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原来有一个编码器的   后来坏了,我又买了一个   还得需要重新导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有一个编码器的   后来坏了,我又买了一个   还得需要重新导入吗
也是SICK的吗?如果是同一个品牌的不需要导入,如果不同品牌的需要导入的。每个品牌的EDS文件都不同的,只能识别自家的东西

网友C:
编码器直接通讯的?不是信号形式的?什么通讯呢?是以太网的吗?如果直接通讯,比信号传输那可就好多了。

网友D:
用过的编码器都是用信号传输的,通讯形式的还没见过,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E:
D-Net通讯的我用过不少,就是价格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