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2-09):
各位大侠,请教触摸屏能不能与输入输出模块直接通讯及控制

网友A:
呵呵;先把你的屏的型号及模块的型号报上来,再告诉你可不可以;

楼主:
触摸屏一般只带组态软件编程,不带控制软件编程的是吗

楼主:
触摸屏用威纶通,而输入输出模块用带485通讯接口的

网友B:
输入输出模块用带485通讯接口的,它的通讯协议公开吗?屏里有它的通讯吗?
二者满足其一就可以。

网友C:
有一种触摸屏,叫做一体机控制器,本机不但拥有触摸屏功能,还拥有IO端口输出功能,也就是触摸屏本身集成了部分PLC控制器的功能。

一般型号的触摸屏控制器,只能绘制触摸屏程序画面,然后通过通讯端口和PLC控制器连接以后,才能进行正常使用;而连接PLC控制器,必须是有CPU芯片控制板型号的主机,不能使用没有主机的PLC多功能扩展模块,单独和触摸屏控制器相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摸屏用威纶通,而输入输出模块用带485通讯接口的
你的意思就是,使用触摸屏和IO模块组成控制系统,从而避免购买PLC主机的费用,对吧。
很多出入输出模块,必须是配合PLC主机控制器才能使用的,比如西门子系列,三菱系列。

网友D:
估计实现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摸屏用威纶通,而输入输出模块用带485通讯接口的
你的意思就是,使用触摸屏和IO模块组成控制系统,从而避免购买PLC主机的费用,对吧。
很多出入输出模块,必须是配合PLC主机控制器才能使用的,比如西门子系列,三菱系列。

直接买Proface带IO的触摸屏不就可以了么,或者邦纳也有啊,美国红狮有没有我忘记了。

网友F:
浩纳尔的触摸屏PLC一体机是可以的,不过价格昂贵

网友G:
贝加莱有一种叫做工控机的,触摸屏和IO模块是分离的,其实就是PLC与触摸屏的组合,价格昂贵,编程要用C。
在展会上见过步科一款触摸屏,可以挂IO,编程好像是用CoDeSys,这种方式的价格应该低于上一种,别的类似产品应该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