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9):
如题,GP4501TW人机与安川V1000变频器MEMOBUS通讯,方便在触摸屏上修改变频器运转频率,加减速时间等参数,依照PRO EX4.0软件里面的帮助手册设定外部设备通讯协议,V1000变频器也设置了H5参数,通讯电缆也按照手册上的连接图接好,可以正常通讯了,但是现在要怎么在人机制作画面写入、读取变频器的参数呀,我在人机上一个数值显示,允许输入,但这D值怎么能变频器内部的MEMOBUS通讯的参数地址对应起来,打个比方,我写的这个数值显示D,地址设定D200,那变频器内部的参数,运转频率,加减速时间等值,怎么能对应这个D200呀?看了安川的手册好久,一直没看懂,请大神们帮忙指点下,十分感谢。

网友A:
既然都可以通讯了,还有啥能难道你呢?!呵呵!

网友B:
变频器说明书没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说明书没有说?
变频器上没有详细说怎么跟触摸屏上的D值对应起来,也就是说变频器的参数怎么在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C:
呵呵;通讯上,可以在屏上设定频率、起停,在屏上显示电流、电压等信息;
至于参数修改,屏上未必有这个权限,也就不一定能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通讯上,可以在屏上设定频率、起停,在屏上显示电流、电压等信息;
至于参数修改,屏上未必有这个权限,也就不一定能实现了;
那屏上怎么显示变频器的参数呢?比如说我放了一个数值显示,设定地址D200,那变频器里面的参数怎么才能到这D200里面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