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9):
有一三相五线从动力柜引到电气柜内,其中三相与地都接好,零线似乎是由于没有端子排和接线柱,被包了起来。现需要在电气柜(柜内皆为380V交流电或24V直流电)外装一220V插座,由于没有零线可接,能否将两端零线短接。火线任取一相。

网友A:
你的插座零线才多大?能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匹开关额定电流20A的,插座的应该够吧。只是一个小容量的空开

网友B:
可以啊,只要你前面的箱子了的零线是接了的。随便说下加个接线端子应该很简单的吧。

网友C:
只要线径够用,没问题的。

网友D:
检查你的三相五线的零线源头,是否是从电源电力变压器处引申出来的,如果不是,建议修正后在连接供应220V电源。
因为中性点必须是从变压器处获得。

网友E:
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可以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零线肯定是从变压器中性点上引出来的...

网友F:
三相五线的零线直接与插座的N端子相接,插座的L端子取其中一相连接,插座的接地端和地线连接即可。注意:接入插座的线径必须大于插座所接入的负荷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零线没接,地线接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就是担心可能无法直接相连,如果我在当中加一二匹开关是否能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一个小电气柜,线径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就是不知道能否共用零线。

网友G:
如果电气柜内没有零线端子。最好别用,220采用380变220的隔离变实现。这样做有利于系统抗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外接插座在加个变压器成本有点高了啊...不知道如果三相不平衡零线带电会不会有所影响。

网友G:
如果说有影响,主要是针对弱电控制,会产生控制电源叠加噪声。干扰系统控制不正常。

网友H:
三相五线的零线和一相线接入2P小型断路器上端,下端直接与插座的N端子,L端子相连接,插座的接地端和地线连接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就是担心可能无法直接相连,如果我在当中加一二匹开关是否能起到保护作用?
可以。用1P+N带漏电的断路器。

网友I:
接好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J:
动力柜前面有漏保没?如果有。带负荷时您能合上闸吗?为什么不按规范去做

网友K:
前端电源柜有零线接上就行了,后端插座直接胶布包起来只是显得不规范罢了

网友L:
如果是电源的零线(N线),可以接;插座前加开关。
如何连接会美观规范安全,可视现场情况定。

网友M:
行车上220v必须用隔离变压器的,不得接入零线

网友N:
没过漏保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