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9):
台达VFD150B43A上电显示88888,检测10V正常,5V实测为4.95V,24V实测为22.5V,更换了一块控制板后还是显示88888

网友A:
大板开关电源问题多。或替换CPU板。

网友B:
   检查一下通讯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开关电源处一个10V1000uF的电容有问题,更换后已ok。谢谢大家。

网友C: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B系列用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D:
一般都 是电源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开关电源处一个10V1000uF的电容有问题,更换后已ok。谢谢大家。
这个说白了就是辅助电源滤波电容基本失效导致纹波特大,从而CPU当机

网友F:
从这些楼主及跟帖发现。。你们对这个再熟悉不过了

网友G:
你换下面板呢

网友H:
台达变频器的通病8888换了10v1000uf电容就好了!!!

网友I(2019-12-15):
台达变频器的通病8888换10v1000uf电容就好了

网友J:
显示8。。。。无非电源惹的祸。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变频器好多疑难故障,大多都与电源异常有关,再进一步,其实与电解电容这种元器件自身特点有关,因为电解电容的电解液是有寿命的,其活性受周围温度 使用时间长久 内部温度 负荷大小 环境因素有关。。。还与与之连接的整流性负载有关,比如二极管击穿,不管是在其前方还是其后方,击穿性故障都会给电解电容造成伤害,电解电容漏电 击穿 容量降低 漏液 特性变差,都是电源故障产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