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9):
请问台达VFD004EL21A变频器显示板上的这个6脚的小芯片型号是什么?谢谢。

 万用表测量图片中红线两脚之间的阻值0欧。

网友A:
三个一样的,拆下来可以比较测,编号看可能是二极管。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好象是三个二极管,测量判断一下。

楼主:
       先感谢楼上二位热情回答,本人热余爱好对变频器的内部了解甚少,这个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无输出,说说我的检测过程请高手指点。
        首先不上电用万用表检测整流桥 IGBT模块  充电电阻判断是好的,测电容充放电感觉没问题,怀疑电源问题,先测绘了一下电源画了个电源草图。对电源的MOS  二极管等元件测量感觉没有问题,上电测输出没有电压,电容端有310V直流,2842的7脚电压10V左右8脚无5V   6脚0V  3脚0V   。给2842单独供电8脚有+5V    6脚也有12V左右基本判断2842没问题。本想把立着的电源板(包括驱动部分?)单独取下供电检测,由于没有热风枪,用电烙铁比较费事就没有拆。最后想办法把P端通向电源的铜铂切断,用一恒压恒流电源单独给电源供电,数码管显示屏亮了,充电继电器有吸合声,测输出有电压偏低,于是又用4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搭了个300V直流给电源板供电,上电控制板无显示,继电器无吸合声,把控制板抜下测各路电压正常,猜测输出某负载有短路过载,先逐路切断通向控制板的电源再测,切一路测电压不正常的话说明这路无问题,恢复这路再切另一路……当切断+5V后所有电压恢复正常,插上控制板有显示了,也有吸合声,这说明控制板上与5V有关的元件有问题,由于没有电路图也不熟悉,就用电阻档测元件当测到图中那个六脚的元件发现红线指的2脚间为0欧,看见右边有两个一样的,遂对比了下,那两个的同样两脚间阻值几M欧,判断红框那个坏了,看见标的是D可能是二极管符号,但是由于业余爱好接触的少,从没见过6脚二极管,于是发帖求助。

 现在不知道此芯片型号无法替换,想请教各位师傅能讲解一下此芯片在此处的工作原理,谢谢。
 第一次发帖,比较啰嗦。

网友B:
   楼主拔下的驱动板吧?可能驱动板有问题,仔细检查驱动部分,是不是光耦击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拨下的就是图片的那块面板,应该是CPU控制板,不排除有驱动部分。已确定三个上管的光藕在IGBT功率器件那块板上,三个下管驱动光可能在功率板背面,由于不拆IGBT无法拿下功率板所以看不清下管光耦。

图片中的那个6脚的芯片 不知道什么型号在此处的用途。

楼主:
用放大镜看了一下丝印KAC  ZD(ZD竖直方向)在网上搜了搜,猜测是瞬态抑制器件,里面是8个二极管和一个稳压管组成的。
就是不知道台达这个变频器上用的参数或代替型号。在这个控制板是保护什么器件的。

网友C:
我的机子mcu板无10v输出电压,还没搞。

网友D:
BAW567DW,是不是这个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