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帖-S7300和dell电脑通过USB转RS232通讯不上

楼主(2017-02-09):
各位,小弟用手提电脑的USB口转RS232跟S7300通讯,但现实通讯不上,求救。

网友A:
300不能用PPI电缆,要用MPI电缆
【方案】
柔性 MOCVD 系统采用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打造模块化设备

网友B:
300用以太网口更方便,为什么不用呢。
【方案】
借助热成像技术,LUMC研究通过电磁感应对抗关节置换术中的感染病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选这个么?

网友C:
还有你的电缆对不对?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在螺杆挤出机上的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0用以太网口更方便,为什么不用呢。
300就那么两个cpu带网口吧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警惕家中的“电费刺客 ”,你家没准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缆是这样的。

网友D:
就这么一条线想联机300?
引用 楼主:
电缆是这样的。
【方案】
英威腾PLC在小木工雕刻机试验应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缆是这样的。
如果你一定要使用手中的这根线缆,您需要另行购买西门子MPI串口编程电缆,不过现在比较难买了。
西门子有提供USB的MPI编程电缆给用户选择,准备2000元RMB就可以拥有了。
买条国产电缆7,8百,这样也可以使用,虽然用户体验可能差了一点,但是毕竟可以使用。
HAVE FUN!

【方案】
大屏幕触摸屏在精梳机中的应用

网友F:
300CPU为MPI电缆
【方案】
流量开关和智能温度传感器在冷却水工艺的应用

网友G:
【方案】
ABB帮助“高原明珠”抚仙湖恢复生态面貌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以太网连线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300不能用PPI,为什么在通讯设置里面有这个选项呢?

网友H:
哈哈,真的是新手;
插头一样往上插上就行了;
请直接购买USB-MPI的编程电缆后再讨论与电脑通讯的事宜;
【方案】
国际版《走近科学》,跟随FLIR T540热像仪揭开神秘山区的传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以太网连线可不可以?
以太网需要你的PLC机型本体带有PN,也就是Profinet接口,或者增配以太网通讯模块,在西门子中,MPI连接是最便宜的方式。
HAVE FUN!

【方案】
科技增强安全性:FLIR红外热像仪在绿湾市政消防部门“大显身手”

楼主:
第二个模块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模块行不行?
342-5那是DP通讯模块,仍然需要上门的西门子编程电缆,或者在PC侧加装通讯界面卡,给出的建议见上面的回帖。
HAVE FUN!

【方案】
从农场到餐桌,ABB解决方案助力全面推动啤酒生产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