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清灰导致的故障

楼主(2017-02-09):
在停机检修时安排对低压柜进行检修,在对一个刚技改完成新增加的低压柜进行吹灰时发生了“放炮”故障,具体的短路东西没找到,估计是安装接线时一小段短线落入柜后未清理,清灰时吹灰机将短线吹入母排导致短路
短路部位
母排的隔离护板
短路分闸的空气开关
发生故障后对放电部位用酒精进行了擦洗避免放电胶木碳化,对拉弧严重的空气开关进行了更换

网友A:
我们公司建成初期安装时出钱过一次
安装工人盖盖板时掉下去了
直接短路跳闸!
还好人没事!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一次,放炮声音很大

网友C:
这个可真是好心办坏事了,这个看领导怎么说了

网友D:
进行大型盘柜保养清洁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的,工作前后工具清点,专人保养专人检查,检查和保养工作不能同一人进行,尽量不用化学药剂擦拭电器原件!

网友E:
清灰难道不停电?

网友F:
吓死宝宝了,碰过一次新低压柜送电,母排转角放电,炸得柜门都弹开了,声音震耳欲聋,心里都留下阴影了

网友G:
压缩空气直吹吗?

网友H:
对柜内清灰,柜内还能带电,我也是无话可说

网友I:
楼主也是心大,柜内清洁也不断电。

网友J:
长安铃木维修时母排被重庆的维修人员搞短路跳闸,我在现场调试机器人就遭遇他们害惨了

网友K:
检修后要再检查一下。

网友L:
这当时不吓坏了啊~想想都一身冷汗

网友M:
疑问:清灰使用压缩空气有没有压力限制?

网友N: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O:
看来动手之前先要检查清楚再动手 ,最好照相片

网友J:
一般清扫都是停电处理,因为压缩空气带有水分的话事故就是极大的

网友P:
所示开关好像是上端头短路了,是不是母排的电弧影响。

网友Q:
我也干过一回放炮的呀,眼睛立刻就看不见了

网友R:
断电进行
压空经干燥机后仍有水份
我们一般用风葫芦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我也干过一回放炮的呀,眼睛立刻就看不见了
经历过这样的故事

网友T:
经历过,现在用吸

网友U:
应该关电源啊

网友V:
吹牛可以什么也不管,吹灰当然断电了,只是吹完后合闸就出问题了…

网友W:
还是安全问题。。主要要有一个操作规范及制度管理,约束员工的一言一行。

网友X:
引用 网友E:
清灰难道不停电?
清完灰难道不送电?

网友Y:
回复 网友X:
清完灰送电前难道不检查?
我们配电柜清灰后,不只要进行检查,对母线还要进行绝缘检查,安全了才进行送电。

网友Z:
清完灰把金属吹到母牌上了

网友AA:
曾经有个客户,厂里脏乱差赫赫有名。然后电控箱里的灰初步估计都是1CM左右。为了能提高管理水平,管理人员决定给电控箱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于是将电控箱请灰后移机,结果是一上电,砸掉一台变频器,7个接触器的触点不吸合了。总结:清灰也是一门技术活。

网友AB:
这个一定要断电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