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电位器,是多大的?

楼主(2017-02-09):
这个是一种电位器,但是,是多大啊?万用表测已经不通了!!!!求指点。

网友A:
这么清晰的大字“5K”还用质疑吗?

网友B:
这不明显告诉你了,,你看看

网友C:
B曲线,5K的吧

网友D:
很明显,型号是FB5K的电位器,后面两位代表电位器的阻值。

楼主:
可是开始我测量的时候好像在4.8兆欧左右啊!!!所以我也整不准啦!再后来就不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开始我测量的时候好像在4.8兆欧左右啊!!!所以我也整不准啦!再后来就不通了!!!
万用表也用误差,

网友F:
万用表测不通了说明电位器坏了,这个电位器好的是5K欧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B曲线,5K的吧
B曲线,学习了,特意去百度了下。
电位器的阻值变化曲线分为:
直线型、对数型、指数型三种。
直线型:阻值与旋转角度成线性变化。
对数型:阻值与旋转角度成对数曲线变化。
指数型:阻值与旋转角度成指数曲线变化。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B曲线,5K的吧
B曲线,学习了,特意去百度了下。
电位器的阻值变化曲线分为:
直线型、对数型、指数型三种。
直线型:阻值与旋转角度成线性变化。
对数型:阻值与旋转角度成对数曲线变化。
指数型:阻值与旋转角度成指数曲线变化。
还有这么多的类型啊,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I:
电位器测量不通就是坏了,更换

网友C:
在音响系统中,各个曲线的电位器都有,特性和作用不同,工业用得多是A曲线,就是线性的那种吧

网友J:
万用表也有误差。5K的。我们测4.7

楼主:
已解决!我换一个5.6K的,已经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