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9):
  仪表变送器量程值为0-14,数据信号采用采集方式为4-20mA模拟电流信号,假设当前仪表变送器显示实际测量值为7.14,请问如何计算数模转换后的模拟电流值?谢谢!请问是这样算吗?7.14/[14/(20-4)]+4=12.16mA

网友A:
看你的系统最大值是多少了?如果你的系统最大值20mA=10000.最小值4mA=2000.传感器最大值为14,那么传感器和每一个读数对应系统1000-2000=多少数,然后用这个数来乘你的当前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这样子算吗?7.14÷[14÷(20-4)]+4=12.16mA

网友B:
仪表变送器量程值为0-14

这个0-14是什么单位,是ma还是一个其他什么单位

网友C:
7.14 测量的工程值
计算公式:(工程值 - 传感器量程下量)*(传感器输出上限-传感器输出下限)/(传感器量程上限-传感器量程下限)  + 传感器输出下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