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关于现场总线的话怎么理解?没有实际项目练手,不是很理解这段话的意思

楼主(2017-02-09):
如图,没有实际项目练手,不是很理解这段话的意思。原文是:现场总线实现了数字和模拟输入/输出模块、智能信号装置和过程调节装置与PLC和PC之间的数据传输,把I/O通道分散到实际需要的现场设备附近,从而使整个系统的工程费用、装配费用、硬件成本、设备调试和维修成本减少到最少。

网友A:
现场总线有很多优点,但已存在一定的问题,总线的某个节点出问题,有可能就会影响全局。对费用的说法是否太夸张了,省了电线,但一台总线仪表的费用可以买一车线了。

网友B:
现场总线意思是把把现场的信号通过总线通讯的方式发送到控制器 比如说现场有十个开关量信号用硬件接线的方式需要十一根线 用总线通讯就只需要一根双绞线 加一个现场从站就可以了 就节约了布线时间 和线缆 以后维修也方便

网友C:
不得不说现场总线的发明,确实是技术进步,降低了工程的施工难度。但是目前的总线通讯技术,因为有专利权的归属性,价格比较昂贵。
总线通讯系统的组成,其实就是降低布置线路的费用而已。

网友D:
在一般工厂内用得还是不是很普遍。大公司做大型设备才会用到。

网友E:
其实对书上这些内容的理解不能单抠一段话,我觉得还是拿一个具体的例子去学习下比较好懂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现场总线有很多优点,但已存在一定的问题,总线的某个节点出问题,有可能就会影响全局。对费用的说法是否太夸张了,省了电线,但一台总线仪表的费用可以买一车线了。
通讯可以冗余。
其实省的人工费用,现在企业经营最大的成本是人力成本。

网友G:
现场总线简单点说就是现场的输入输出或者传感器等不需要每个信号都用一条电缆连接到PLC、而是通讯的方式将这些信号传输到PLC;比如一个按钮信号就需要两根线其中一根线要连接到PLC的输入点如果有几十上百个这样的信号就需要几十上百根线如果全部用带通讯功的开关的话就简单了直接用一条通讯电缆将它们连接起来;比如西门子Probus总线、三菱的CCLink总线、EtherCAT总线等

网友H:
关键是模拟量信号不会因为传送距离远或传送过程受干扰而影响PLC的采集精度,至于布线方面个人认为还是其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项目,所以对这段话没有一个实质性的理解。现在正在努力学习相关的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比如大型自动化生产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样讲就很容易懂了,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么单个设备与现场总线怎么连接的,有没有实际的例子,比如图片、案例?

网友I:
现场总线说得通俗一点:把现场很多信号用专用模块变换为可以用2根公用线传输的玩意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够直白,够简洁!

网友J:
我感觉最明显是早期公司的生产线所有的控制回路线都进主控室,放线时麻烦的很,后来使用CC-LINK,将控制区域分开,每个地方一块PLC+通讯模块,这样做从控制室到现场只需要两条电缆,一个电源+一个通讯线。
如果生产线较小,就没必要使用了,那样的话省的电缆钱真不够模块的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感觉最明显是早期公司的生产线所有的控制回路线都进主控室,放线时麻烦的很,后来使用CC-LINK,将控制区域分开,每个地方一块PLC+通讯模块,这样做从控制室到现场只需要两条电缆,一个电源+一个通讯线。
如果生产线较小,就没必要使用了,那样的话省的电缆钱真不够模块的钱
这个还得具体分析:设备需要紧凑,那个我看到日本很多不大于3*10米的设备,都是采用CC-LINK总线

网友K:
还是那句话,资料上的文字太难理解,经各位师傅一说,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L:
这话的意思是说,现场总线通讯,可以实现过去采用开关量和模拟量所有信号传输的功能。以数字形式实现信号传输。在硬件上,省去了大量的端子接线,电缆线。节约了原材料,和安装布线工作量。

网友M:
看了各位的回复 我也是才明白了 总线是个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们现在的项目就是所有的开关量模拟量输入输出全部到DCS控制室,DCS控制室用光纤传输信号到主控室,现场到DCS室那一侧还是大批量的放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