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9):
先按一下就启动,在按一下就停止,有接触器,dc24中间继电器,dc24电源

网友A:
只使用一个按钮吗?

网友B:
单按钮启停电路,之前在论坛发表过,自己找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难怪传统的电力拖动会被PLC取代,单按钮启停在PLC中实现起来太容易,这图估计很多人都电工都搞不定。

网友E:
这个控制基本上用的很少,关键我没用过,只需要看看怎么接线,我也尝试一下

网友F:
这个仅做学习练手,不建议使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仅做学习练手,不建议使用
在PLC上世纪使用时也是存在故障隐患,年前就因为这么忙了好长时间

网友H:
这个在PLC上用,在接触器上用太麻烦。

网友A:
继电器控制用到类似功能时,会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相应的方案,不记得具体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