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三相空气开关缺相

楼主(2017-02-10):
一台中央空气能热水系统,使用2个60A的三相空气开关作为电源开关,昨天面板报警缺相,发现缺相那一相的进线有老化迹象。今天更换新的空气开关后,拆开看缺相的那一组里面触点已经烧没了。拆线的时候没发现进线有松动,应该不是进线接触不良导致的吧?那就应该是空气开关质量问题?

网友A:
进线没有压接端子?
还是接触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线没有压接端子?
还是接触不好吧!
如果是进线接触不好空气开关内的触点为什么会烧焦?这个开关并不是经常开启关闭的,而是一直开着的。

网友B: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C:
维护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又是假货?这个锅我不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护不到位。
还请指教一下。
进线出线螺丝都很紧,接触器出现发黑的我都会提前换掉,除非表面看不到的(当然没钱买热成像仪,只能看表面了)

网友D:
质量问题吧

网友E:
看图片触点经常拉弧,应该常用空开直接控制电机,空开不能长期反复带载开断,正常情况下接触器控制电机这东西很难坏,如果过热保护,电弧应该拉成一条线,而不是集中在触点附近。
我认为空开直接控制电机出问题是迟早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触点经常拉弧,应该常用空开直接控制电机,空开不能长期反复带载开断,正常情况下接触器控制电机这东西很难坏,如果过热保护,电弧应该拉成一条线,而不是集中在触点附近。
我认为空开直接控制电机出问题是迟早的。
我决得也是
但有一点行不通
为何只有这一相烧坏?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如果电机 电线没问题,有可能是三相电不均衡,那相通过电流大点。

还有就是三组开关一致性问题,那个纯运气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触点经常拉弧,应该常用空开直接控制电机,空开不能长期反复带载开断,正常情况下接触器控制电机这东西很难坏,如果过热保护,电弧应该拉成一条线,而不是集中在触点附近。

我认为空开直接控制电机出问题是迟早的。
之前和人修蒸饭机,也是这样,直接控制建议换塑壳式断路器

网友H:
照明配电用C系列微断,电动机应该用D系列的微断或塑壳断路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触点经常拉弧,应该常用空开直接控制电机,空开不能长期反复带载开断,正常情况下接触器控制电机这东西很难坏,如果过热保护,电弧应该拉成一条线,而不是集中在触点附近。

我认为空开直接控制电机出问题是迟早的。
怪我没有描述清楚,图中发空开并不是直接控制电机的,我司有两台中央空气能热水系统,电源是接在这两个空开上。

网友I:
操作问题有可能是,空开不能指直接带电启动和关闭负载的。

网友J:
很明显是从里面开始烧的,肯定是质量的问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操作问题有可能是,空开不能指直接带电启动和关闭负载的。
如果空开连这点能力都没有还配划在断路器行列吗?当然不建议用空开通断负载并不是说不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触点经常拉弧,应该常用空开直接控制电机,空开不能长期反复带载开断,正常情况下接触器控制电机这东西很难坏,如果过热保护,电弧应该拉成一条线,而不是集中在触点附近。

我认为空开直接控制电机出问题是迟早的。
拉弧并不代表弧以前拉的,由于接触不良导致发热,发热导致触头氧化,氧化又导致接触不良,恶性循环。接触不良又会出现打火拉弧,这种问题很常见。
对于这种问题我的做法是,选型稍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触点经常拉弧,应该常用空开直接控制电机,空开不能长期反复带载开断,正常情况下接触器控制电机这东西很难坏,如果过热保护,电弧应该拉成一条线,而不是集中在触点附近。

我认为空开直接控制电机出问题是迟早的。
拉弧并不代表弧以前拉的,由于接触不良导致发热,发热导致触头氧化,氧化又导致接触不良,恶性循环。接触不良又会出现打火拉弧,这种问题很常见。
对于这种问题我的做法是,选型稍大点
我倾向于产品质量问题,运行电流才32A左右,三相平衡

网友J:
回复 楼主:
肯定的,二三十块钱的东西能有多好的质量。

网友K:
感觉这种微型质量确实差,还是那种dz系列稍好些

网友L:
三相不平衡或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M:
还是线虚造成的吧

网友N:
空开结构上有问题,压细线很少出问题,压粗线就容易出事,一般都是紧螺丝时向里的压力大了把触头部分顶变形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M:
还是有质量问题的原因!线虚这种低级错误现在出现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P:
估计是质量问题

网友Q:
看相关描述,有可能是因触点接触不良发热引起;运行电流32A相对于额定电流倒是不大,损坏的不知是中间一相还是两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相关描述,有可能是因触点接触不良发热引起;运行电流32A相对于额定电流倒是不大,损坏的不知是中间一相还是两边的。
损坏的是中间这一相

网友R:
接线没压紧接触不良,工业上的尽量选用D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