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0):
32位win7系统
安装的时候一直都很正常。
打开的时候提示图片的内容

解决方法:
在另外一台可以正常使用的CXONE软件下面找到相同的DLL文件,替换。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你的操作系统要么是那种不完全的GHOST系统,要么就是被那些所谓360优化害的

楼主:
不要总是说人家360不好。这是刚刚安装的系统。还没有360呢。
安装360的系统多了,软件安装的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位win7系统
安装的时候一直都很正常。
打开的时候提示图片的内容

解决方法:
在另外一台可以正常使用的CXONE软件下面找到相同的DLL文件,替换。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你的意思是装个CX-ONE需要买2台电脑?还要博人品第二台电脑能正常安装CX-ONE?

网友B:
这种明显应该修复安装的,否则今天CX-Programmer要求人家拷贝一个文件,明天CX-Designer又要求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位win7系统
安装的时候一直都很正常。
打开的时候提示图片的内容

解决方法:
在另外一台可以正常使用的CXONE软件下面找到相同的DLL文件,替换。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你的意思是装个CX-ONE需要买2台电脑?还要博人品第二台电脑能正常安装CX-ONE?
你理解错了,给别人安装软件的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C:
工控软件不会像玩单机游戏一样缺这缺那,因为它会考虑兼容性,所以,问题还是从系统上找比较好

网友D:
这倒是可以试试,单位几个机子都出现类似错误

网友E:
安装CX ONE时一定要先安装net.framework最新版,类似一个安装环境,不装的话就会出很多错误,其实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