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0):
如题,如果漏电开关在隔离变压器(例如220V转110V)输入侧,我只知道输入侧有漏电的话,漏电开关肯定跳,但不太清楚输出侧的话是否也有效果?

网友A:
输出侧漏电,装在输入侧的漏电开关不会漏电跳闸,但输出侧漏电引起过载也是会跳的

网友B:
既然已经隔离了肯定不会跳

网友C:
不会跳的。我们这隔离变压器输出侧都是断路器,没有漏保

网友D:
要不怎么叫隔离变呢?就是输出和输入之间没有联系(电气隔离),只有耦合。

网友E:
隔离变压器初次级只有磁耦合,次级漏电对于初级是正常负载,因此初级不会产生泄漏电流自然不会动作

网友F:
想来,输出侧如果没有接地,仅一根线绝缘不好的话,对地可能不会形成回路;若两根线均绝缘不良,则反映到输入侧,可能会相当于正常电流。
有兴趣的话,或可试验观察结果,看情况如何。

网友G:
我也感觉隔离了就不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