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0):
大连自动化工程 成套设备批发 钣金配电箱 自动化装配线调试。
www apf7 cn                     张总           1 8 9 0 6 4 6 0 4 7 0

网友A:
胶还是油脂?

网友B:
像润滑脂

网友C:
高温铜基防紧蚀膏。

图中螺栓是不锈钢材质,容易冷焊导致下次维修时无法拆卸,都会抹上放咬死装配膏。 黑色二硫化钼 ,也有图中这类铜基 等

网友D:
是不是螺丝胶,防松动的

网友E:
这是胶?看起来像铜粉被润滑脂粘住了

网友F:
好像防松动胶。涂抹之后,再拆卸可就费事了

网友G:
    不知道这个螺栓用在什么设备上,我单位部分设备上的螺栓用的是螺纹胶,是防松的,需要较大的力矩才能拆卸开。汽车上的许多螺栓也用了螺纹胶。

网友H:
螺纹胶吧!防松的应该是

网友I:
是不是一个工序要求,表明完成,或返厂维修时作为是否被拆的标记

网友J:
答案不唯一,看来需楼主进行选择,或对图片作进一步说明;
不过,这些答案,能够让人“学习了”,感觉均不错!

网友K:
三楼的说法应该是对的,铜基螺纹丝扣润滑脂专用于高温、高压和腐蚀工况下的螺丝螺母的连接、旋转和拆卸,能在1100℃高温下防止表面磨损及咬合,海水环境也能用。

网友L:
像是防松动的胶

网友M:
润滑脂或者胶;润滑脂作用是防腐、胶的作用如楼上所说防松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三楼的说法应该是对的,铜基螺纹丝扣润滑脂专用于高温、高压和腐蚀工况下的螺丝螺母的连接、旋转和拆卸,能在1100℃高温下防止表面磨损及咬合,海水环境也能用。
感觉这个对的,螺纹胶不会这个颜色

网友O:
防松动的

网友P:
另一个螺丝看起来没有,这个搞不好就是人家润滑脂碰了一下没有擦干净

网友Q:
不是仿松是仿紧

网友R:
标准说法:厌氧胶。用于螺纹防松,拆卸吋要用点劲,但是可以拆卸。可填充不大于0.2mm的间隙。

网友S:
像是防松胶

网友T:
图片看不清,螺母上面涂东西目前我所了解有三个目的,一是放松,二是防锈,三是做标记,标记的含义是做完了某项工作。

网友U:
是防止螺纹松动的胶,防松胶有好几种,分为:不可拆卸的,不常拆卸的,可拆卸的等等,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使用。

网友V:
这种看不出来
常规的就两种
一种是防锈蚀
一种是防止松动的

网友W:
螺纹胶防松的

网友X:
螺纹防松的吧,汽车上很多

网友P:
个人认为还是那个黄油不小心搞上去了:因为旁边那个螺丝没有,还有那个螺丝下方看起来也是干净的,
就是那个螺丝头的残留也好像是擦除黄油剩余的

网友Y:
类似于螺纹胶差不多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存储液体的设备!!!    阀门上的

网友Z:
是不是油漆啊,是厂家检测时做的标记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高温铜基防紧蚀膏。

图中螺栓是不锈钢材质,容易冷焊导致下次维修时无法拆卸,都会抹上放咬死装配膏。 黑色二硫化钼 ,也有图中这类铜基 等
有点像是这种

网友AB:
引用 网友P:
个人认为还是那个黄油不小心搞上去了:因为旁边那个螺丝没有,还有那个螺丝下方看起来也是干净的,
就是那个螺丝头的残留也好像是擦除黄油剩余的
观察仔细,分析也合理。

网友AC:
如果是阀门上的,应该是防松动的厌氧胶。

网友AD:
这个螺丝涂了胶是不允许用户自己调整,我认为是定位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