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0):
现场设备上有一个压力变送器,现在发现隔段时间就会出现显示最大量程(PLC计算出的),以前用的好好的,突然出现的,最大怀疑是受干扰,用万用表毫安档测量,最大值会出现50--60毫安,模拟量线很长,但没有在强电附近,不是屏蔽线,也不适合换线,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网友A:
4-20ma?你用万用表量出50-60ma,这恐怕不是简单的干扰了。
多问句,量的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B:
两线制压变60mA,压变不报错。
我们这水管道取压管冻,电流27mA

网友C:
遇到过PLC模拟量通道隔离不好,现象也是这样,单独接一路模拟量输入正常,一旦接入两路以上,就开始干扰,在线测量仪表过来的电流也是50毫安以上,最大到了80毫安。
可以单独给仪表供电,测量毫安值,如果这样正常,怀疑PLC的模拟量通道隔离问题。

网友D:
这么大恐怕不是干扰的问题,有没有换个变送器试试

网友E:
最好用屏蔽线

网友F:
貌似你封锁了你自己的问题,钻进牛角尖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恐怕不是干扰的问题,有没有换个变送器试试
建议换个变送器试试,进一步确认下故障点

网友H:
替换转换模块、PLC模拟模块来判断是否是模块问题;如果替换后故障依旧再考虑传感器、电缆(电缆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I:
加个带配电的隔离变送器

网友J:
不是屏蔽线可不好弄,那有走信号线还不屏蔽的

网友K:
60mA我估计你模拟量模块都要烧毁了;

网友L:
给变送器加正常电压,4-20mA信号线摘掉,并接一个500欧姆电阻,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测量电压,看看是否有跳动或波形有毛刺?如果没,那是PLC输入模块的问题了。

4-20mA信号一般很不容易受干扰的。

网友M:
电流这么大,我怀疑是变送器坏了

网友N:
换变送器是比较好的方法
至少能很快区分问题点

楼主:
并电容电感呢?什么型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