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的控制

楼主(2017-02-11):
工艺是:A电机为37Kw二极电机负责磨粉。B电机0.75Kw四极电机负责给A供枓。由于料状不规则,至使B电机在给A供料时不均匀,导致A电机过载有时卡死,烧毁等毛病。现在能否设计一下,A电机如果电流增大了,B电机应减少供料。就是说A的电流增加怎样去控制B的速度变慢,如果A的电流变小而B的速度增加,使A电机工作保持在均匀的电流范围。谢谢工控高手们设计一下!

网友A:
如果给料电机是变频调速或者滑差电机调速的,可以在主电机增加电流变送模块,作为PI控制器的输入信号,输出信号作为变频器或滑差调速器的速度给定信号,也可以把电流变送模块的信号直接给有PID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B:
将A电机的电流检测转换为4-20mA等标准信号,B电机使用变频控制,标准信号直接控制变频器
另外还有一个方案:将B电机控制给料改为电磁振动给料机,它有一个控制器,在A电机上安装一个电流继电器,把继电器的触点串接到控制器的控制回路就行了,由于电磁振动给料机的控制本身就可以调整给料速度,再加上一个电流继电器的高位控制,调整好了能得到一个很稳定的运行电流

网友C:
首先你得确定A电机正常负载时的工作电流、这个值在一定范围内;另外确定轻载的电流范围与重载时的电流范围;接下来就是确定控制策略、最好是用单板机或者PLC来控制;用PID可能效果不好

网友D:
只要你下料电机是用变频调速,用外接端子控制,把粉磨电机上装一只电流变送器,输出4~20mA利用变频器PID功能来调节给料的转速就可以实现

网友E:
用一台电子皮带称,称B料,用PLC控制B料的大小,A电流大了时,也可停B料。

网友F:
直接买一个带上下限的电流表监测37Kw二极磨粉电机电流,上下限信号控制送料电机即可

网友G:
如果需要调速,那就给A和B两电机加变频器,实现这个需求很容易。关键是需要调速装置。

网友H:
归纳下楼上的方案 1:A电机不加变频只加电流变送器,B电机加变频接受A电机电流反馈PI控制,特点成本低,但设置不
                   便。
                2:电流互感器或电流变送器加带上下限智能仪表直接控制B电机的起停,特点成本低但A电机电流波动
                   大。
                3:B电机加皮带秤,PLC控制。特点能预置送料多少但对物料形体大小要求极高并且成本较高。

                4:A电机和B电机都加变频器外加PLC文本,通过读取A电机电流控制B电机送料速度,特点控制好保护
                   好并且可以任意设置A电机的工作电流只是成本较高。

当然还有更多的控制方式楼主可以慢慢找。

网友I:
LZ类似的发过一贴吧

网友J:
楼主不仅发过一次贴,而且还有一马甲: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7625

网友K:
最简单的方法,在A电机上配一个电流继电器,A电机过电流时该继电器动作,控制B电机的接触器释放,使B电机停止。当A电机电流恢复正常后,B电机再投入。

网友G:
感觉这个系统如果工作可靠,还是搞调速比较靠谱。毕竟两个点击的功率都不是很大,好不了太多的改造费用。可获得效果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不仅发过一次贴,而且还有一马甲: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7625
那个号是临时滴,此号才让管理员找回,这上知识好多呢那号将放弃了!
 要说还是楼上心细如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类似的发过一贴吧
那个号是临时滴,此号才让管理员找回,这上知识好多呢那号将放弃了!
要说还是楼上心细如发哦!

网友L:
加变频改造吧 设置好保护也不容易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需要调速,那就给A和B两电机加变频器,实现这个需求很容易。关键是需要调速装置。
A电机星三角起动后高速运行,B电机是变频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加变频改造吧 设置好保护也不容易烧电机
A电机加变频没必要!B电机为变频调速!

网友M:
回复 网友D:
这个方法好,电流变送器控制。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子呀?那变频调速的要转矩限幅才好。

网友N:
磨粉机一般是用料位检测控制变频器控制给料,均匀给料,电机电流变化不大,,可以查找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加变频改造吧 设置好保护也不容易烧电机
37Kw变频上万人民币,成本老高呢!????

楼主:
A电机加装电流变送器,用4一20mA电流信号给B变频。从而控制B电机转速这个办法可行!可惜不会弄!有哪位高手细细描述一下!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