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板子是干啥用的,是台达PLC上的。如图

楼主(2017-02-11):
(无正文)

网友A:
像是风扇驱动板

网友B:
应该是做电源处理的

网友C:
台达哪个型号上的?

楼主:
是DVP32EH00T3

网友C:
EH3系列上有这块板?
全套的线路板拍个传上来看下;

楼主:
是和这个扩展端子连接的

网友C:
怪不得,EH的搞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个块子;
你这个是外接的,与台达是不相干的;
至于功能,你EH盖子下面那个是一个模拟量扩展板吗?

网友D:
台达编程方式的跟三菱的差的远不

网友E:
好像电源板

网友F:
板子上有电机和电位器接口,应该不是PLC的电路板

网友G:
电机调速  一类的

网友H:
品牌级别的PLC控制器,所有的配件都会有外壳封装的,即使是安装在PLC内部的扩展接插的电路板,也会隐藏起来,防止外露导致触电事故。
你这块电路板,多半是设备厂家为了配合台达的PLC控制器的控制任务,而定制的小型单片机控制板。

楼主:
这个设备是用PLC来控制伺服的速度,外接的板子是与外接的电位器连接,调节电位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

网友I:
扩展板,有可能是模拟量,也有可能是数字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扩展板,有可能是模拟量,也有可能是数字量
呵呵;错了;
写有DVP-EH那塑料壳下面的是台达自己的扩展板;
这个外置的是自己另开发出来的,与台达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