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1):
一台西门子420变频器。黄灯不停闪动。旁边一台不带负载的也闪。进线电压是单相220v。因为没面板,我们怀疑是220电压瞬间达不到。。接线端子显示l1-2-3.我们认为电压不行。接了3相380认为质量好点。。送电3秒后。。。变频器炸了。。。请问这个l123不是380吗??倒霉了。。。

网友A:
侧面铭牌拍上来看看倒底是220的还是380V的。如果是220V的你接入380它要是不炸真对不起你。。。。

网友B:
怎么L2下面还有个N,到底是火线还是零线

网友C:
一般单相220v的变频  用三相也应该用220v

网友D:
楼主也够冒失的,怎么不先搞清楚啊?

楼主:
在电柜里面。看不见。。。当时那个闷响。。吓得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L2下面还有个N,到底是火线还是零线
他原来接的是单项220,我们改3相38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L2下面还有个N,到底是火线还是零线
他原来接的是单项220,我们改3相380
这样啊,那不响就怪了!谨慎!!!

网友F:
变频器的输入,怎么会可以单相和三厢混用呢?特别是电压等级,220与380能共用?没有这么搞的。单相换三相也是同一电压等级之间的事。

网友G:
还真敢瞎搞;
黄灯闪烁,那么应当插上BOP的面板看下显示的是什么代码;

网友H:
找到面板看看报什么警不就行,你这不是在乱搞,不炸鸡才怪

网友I:
看铭牌是多少电压的?电压要供一样的

网友J:
这个里面整流模块肯定炸了呀,本来220V整流滤波是308V左右,你现在加380V整流滤波后是532V,耐压值肯定超了,肯定要爆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真敢瞎搞;
黄灯闪烁,那么应当插上BOP的面板看下显示的是什么代码;
哎!也是经验害人。接线端显示L123.经验认为3相380..来的时候接单项220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里面整流模块肯定炸了呀,本来220V整流滤波是308V左右,你现在加380V整流滤波后是532V,耐压值肯定超了,肯定要爆炸啊。
在电柜里面没看见。。就是没面板显示报警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的输入,怎么会可以单相和三厢混用呢?特别是电压等级,220与380能共用?没有这么搞的。单相换三相也是同一电压等级之间的事。
也就是说这个L123是3相220

网友K:
西门子的变频器就是这样,380V的也没事标个N在上面,有时候我看到就不敢接,还奥好好看看铭牌,我也是醉了。。。。

网友L:
呵呵,电压这个一定搞清楚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要看变频器的样本或手册,他怎么规定,就怎么输入。

一般的,输入是220V等级的,不论三相还是单相,都是220V,而380V等级的,没有单相,全是三相输入。

做之前,应该看一下变频器的铭牌就好了。有点盲目操作了。

网友M:
要故障分析吗.

网友D:
楼主不会被考核扣工资吧,这要是搁我上个单位不搞死你才怪,祝你好运

网友N:
伺服放大器很多进线也是L1 L2 L3可以接单相220或3相220V,电的东西还是弄清除再下手,上次三菱J3伺服改J4伺服还好我也是先认真看手册,J3伺服单相接L1 L2,J4伺服单相接L1 L3,有时不能凭经验和感觉办事

网友O:
肯定烧了,拆下来送修或者买一个。

网友P:
模具是通用的,单相输入的有一个端子是悬空的,所以会放炮

网友Q:
这玩意单相三相外壳都是一样的,只有在接线图上有区别,三相380接L1,L2,L3,单相220的一般接L1,L3,L2空置

网友R:
想当然就容易出问题,没确定变频器供电电压就接380V能不出事吗,就算这次不出事,也不能保证每次不出事

网友S:
外壳相同正常,但是人家还有铭牌和标签的啊,接错线不炸就没天理了

楼主:
还是凭经验搞的。我们原来l123都是接3相380.这儿冒出3相220.。这是旧机器,没说明书和面板。也从侧面说名经验还是不丰富。没仔细看铭牌。实际就是没看铭牌。。在里面也看不见。。  后来换另外一个牌子备机。。这次小事故。在内部消化了。上面不知道。

网友T:
回复 楼主:
吸取教训就行了。人没发生安全事故 就是万幸。
楼主的教训也是我们的教训
希望楼主多发经验贴。

网友F:
回复 楼主:
好呀,悄悄地,小心有告密的。一般领导在基层都会安插眼线的。

网友U:
回复 网友T:
楼主这么一说好像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别人找的备件,我只负责把旧的拆下,备件装上,换好一合闸就炸了,后来只好用直起了。两个变频器外表和端子是一样的,莫非是备件错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W:
楼主是不是觉得元宵节到了放礼炮庆祝一下吗?下次要注意了!
这个炮比较贵

网友X:
回复 楼主:
都接的220了 咋还改380呢

网友G:
通电前先看变频器的铭牌,再三确认了再送电;
这是个习惯,俺搞快20年了到现在也一直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Y:
电控要的胆大心细。胆大不是说不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这么一说好像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别人找的备件,我只负责把旧的拆下,备件装上,换好一合闸就炸了,后来只好用直起了。两个变频器外表和端子是一样的,莫非是备件错了?
不是,我们是炸了后换其他备件的。。原来是单项220。他有l123我们接3相380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都接的220了 咋还改380呢
不是没面板吗,黄灯闪报警。电机不烫。。认为是220供电不稳。380电压质量好点。。哪知道这个L123不是380

网友X:
回复 楼主:
吃一堑长一智 下次就不会再犯了

网友Z:
人没有事就好了,下次看名牌再改,有的变频器是220/380的,但是需要参数更换的,有的是不能更改380的,即使改了马达接法也要同步更改的

网友AA:
220搞到380上肯定要响下的。下次注意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的输入,怎么会可以单相和三厢混用呢?特别是电压等级,220与380能共用?没有这么搞的。单相换三相也是同一电压等级之间的事。
也就是说这个L123是3相220
你答对了,L123肯定是三相220v。如果是RST才是380v
又出来个行家;
MM420系列不论是AC220V还是AC380V的,输出的接线端子上标的都是 L1(L) L2(N) L3;
R S T那是其它品牌的标法;

网友AB:
楼主的电压等级没能明白就接线

网友AC:
有变频器支持三相或单相的输入,但前提是电压等级相同,比如单相220V和三相220V,可不能接380V呀,看来楼主没有仔细看说明书就盲目操作,可惜了好几千大洋啊

网友AD:
电压一定要搞清楚。不然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有变频器支持三相或单相的输入,但前提是电压等级相同,比如单相220V和三相220V,可不能接380V呀,看来楼主没有仔细看说明书就盲目操作,可惜了好几千大洋啊
还是经验不够。旧机器没面板说明书。看到l123.想当然认为380
,这个是旧机器,就是上次说西门子屏幕有密码那个。是我们和外协一起改装的。。改了后使用没原来简洁。能达到使用效果。。系统是一个西门子按键屏幕。西门子s7300plc.西门子420变频器。加欧陆直流调试器。

网友AE:
西门子的MM420系列变频器,分为单相220,三相220,和三相380规格,严禁混乱电源规格使用。

网友AF:
要注意啊

网友AG:
不同电压等级,设备订货号不同,所以电源不能随意改动的。

网友AH:
你原来是单相,现在接成三相肯定会炸,估计是电容爆了

网友AI:
哦哟!我也弄炸一个,冒失呀!一般大些的变频不用考虑,380V肯定不会错,小点的比如3Kw以下,得认真的确定,否则爆炸电容没得商量!

网友AJ:
还有压敏电阻看看,或许有救。应了李云龙的一句话能不能放他娘的一炮

网友AK:
引用 网友K:
西门子的变频器就是这样,380V的也没事标个N在上面,有时候我看到就不敢接,还奥好好看看铭牌,我也是醉了。。。。
这个N不是零线的N好多变频器也是这样的,不过都会有提示的!

网友AL:
这种炸要怎么修,上月我这里也炸了个,也不将380接进单相,当时接到电话就想骂人了

楼主:
今天买面板回来了。报警f0002.量电压有240v。准备搞380变220变压器

网友AM:
引用 网友K:
西门子的变频器就是这样,380V的也没事标个N在上面,有时候我看到就不敢接,还奥好好看看铭牌,我也是醉了。。。。
我一度怀疑是中国区西门子产品模板缺乏原因!一个模板380,220公用!服了

网友AN:
人才,大大的人才

网友A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L2下面还有个N,到底是火线还是零线
他原来接的是单项220,我们改3相380
肯定得炸呀楼主你对变频器可能一点都不了解

网友AO:
420是德国的品牌,了。死贵的
不好修,基本废了,我以前柜子里有四个,全部坏了,换成台达的

网友AP(2017-03-13):
心疼变频器,变频器电压接错烧了可惜了

网友AP:
变频器接线我特别注意,每次上电我都要检查好几次,现在整的有强迫症了!

网友AQ:
铭牌在上面

网友AR:
三相也是220伏。不可能是380V

网友AS:
楼主大哥,还是让师傅来吧。没有弄清楚就接,这个不是电工干的事情。220V是怎么接上380V 而却还是3项的。汗颜

网友AT:
其实,楼主出发点都错了,黄灯,你怎么认为是电压问题呢

网友AU:
这个学费交得不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T:
已经查明是电压问题,不过不是单项太低而是太高24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S:
就当交学费了,公司出的。还好没倒霉。换备用的了。。比较容易让人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