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跳停故障

楼主(2017-02-11):
鼓风机22KW 昨天晚上跳停两次 查前故障显示为ov2  复位后继续使用,没有处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显示屏有跳动的现象,往各位师傅讨论 讨论再发生时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哦?这个故障很明确呀,就是减速时,直流母线电压超过动作阈值了。延长减速时间。或者激活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

网友B:
如果是给出停车信号后报警的,那就减速时间调大;
如果是运行中出现,可能是过载了;

网友C:
显示屏有跳动的现象,可能开关电源有问题,看显示的母线电压多少?

网友D:
不知道这一款变频器有没有母线电压监控,如果有你先看看这个数值和实际的匹配不。如果匹配那么有可能是减速时间不合理,或者泄放电路部分有问题。如果频率数值乱动也有可能是电源不稳定不一定就是输入信号出问题。

网友E:
且密切关注报警时候各种参数的数据记录下来,已便于参考维修

网友F:
又是一个减速过程中过电压的故障,我们这是西门子系列的,把减速时间延长了也没管用,只能在直流母线能耗上相办法了。加制动单元正在领导协商中

网友G:
首先加大减速时间,不行就改为自由停车试一试

网友H:
第一延长加减速时间,另外风机动平衡不好了,停机清洁一下风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