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1):
拿回来时,被别人拆过,也修过。  拆散后发现,驱动板上有管子炸裂。 主板电容有漏夜现象。 驱动板也有电容漏夜,但被别人换过了。 换的国产电容,板上电阻二极管有腐蚀现象,估计是之前电容漏夜腐蚀的。  发现有个U2A33的二极管短路, 但是查不到这个二极管的资料,  就用FR4007代用。  主电路的模块,整流以及大电容没有问题。  主板更换电容后没敢多动。  主要是驱动板炸的管子。 ET191,K787。这两个管子炸裂。K787旁有个18V的稳压管短路。  全部更换后,现在没有其他明显的问题, 公司试不出这个东西在好坏。 请问各位大大,还应该处理哪些地方,或者是考虑哪些地方呢。

楼主:
这是图片。, 主板没怎么动,

楼主:
回复 楼主:
管子,驱动板,主板

网友A:
呵呵;没有同型号的给你参考你就麻烦了;
而且伺服维修,搞好后必须要有配套的电机、通讯线等转运起来测试的;

网友B:
先单独给开关电源供电,修好电源再修驱动。

网友C:
维修驱动器虽然说不是百分之百需要伺服电机来测试,但是没有经过电机测试就送给客户这样心里没谱;最好找一个匹配的伺服电机来测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这个开关电源与驱动是在一块板上的。  所以我不知道在哪里测开关电源的输出

网友C:
回复 楼主:
它有好几组输出,你测量电容。正常情况上面应该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