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东西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7-02-11):
请问下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在哪里找都找不到,品牌好像是菲尼克斯的

网友A:
没见过,理线用的?

网友B:
我表示看不清楚

网友C:
图片看不清楚啊

网友D:
下个菲尼克斯样本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E:
难到我眼花了

网友F:
好像山东的一家做电柜配线的产品,安装比较亲民

网友G:
布线用的,我们这里的德国鬼子做的电柜里面都有这个,线从里面出来,挺漂亮的

网友H:
接线端子排的束线架?确实美观,防止线和线之间互相缠绕打架。

网友I:
头一次见这个个!

网友J:
找样本看看吧

网友K:
第一次看这类产品,这走出来的线就规规纪纪整整齐齐了。

网友L:
理线器?这种东西还没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