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又出问题了吗?

楼主(2017-02-11):
新建了一个圆,我点了左边填充了颜色,然后属性里也有颜色。为什么在画面还是灰色的,运行状态也是灰色的。但如果是闪烁状态,颜色就正常了
各位师傅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如果这个是发生在WinCC V7以下版本,那一定是WinCC出现问题了,如果是在WinCC V7上,那一定是用户发生了问题,请在项目属性中选择经典模式。

网友B:
填充里面的“填充量”是100还是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是发生在WinCC V7以下版本,那一定是WinCC出现问题了,如果是在WinCC V7上,那一定是用户发生了问题,请在项目属性中选择经典模式。
是7.0版本,项目属性没有经典模式选项啊,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填充里面的“填充量”是100还是变量?
0和100都没反应,没做动态连接

网友C:
对象属性里面的全局颜色方案 改成 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象属性里面的全局颜色方案 改成 否
拜谢!一矢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