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1):
老师们,昆仑通泰tpc7062k能不能与AB micrologix1100做以太网通讯?

网友A:
你到设备组态里看看支持ab的有没有网路协议吧。身边没有mcgs软件,你自己装个试试,官网可下载。

网友B:
正常应该支持的

网友C:
去骚扰客服吧。。结果来的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有AB Compactlogix PLC的驱动,没有Micrologix1100的,Compactlogix的那个驱动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找到,驱动有AB Compactlogix PLC的驱动,没有Micrologix1100的,Compactlogix的那个驱动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客服打了,也给我一个Compactlogix PLC的,好像没法用!

网友D:
Compactlogix这个好像只实现部分通讯功能,楼主现在是否能通讯上,还是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做监控和设备控制,以太网貌似不行,打算做半双工232,再加无线传输模块。现在模块没到不知道新方案能不能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