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1):
深水泵电机9.2千瓦,用的ABB11KW25A变频器,实际水泵启动变频器显示电流是27.7A,变频器保持在23HZ左右,有什么办法解决(不换变频器的情况下)?

网友A:
上水管道有阀门可以适当关闭一点看看,电流是不是有下降,可能是水泵扬程和实际高差不匹配,水泵出口流量过大造成的。

网友B:
电流这么大,泵估计过载了,与换不换变频器没一点关系

网友C:
是不是电机叶轮里边近去去小石子了,电机发卡

网友D:
新装的?电机是不是反转了。

网友E:
频率高点,电流会小些。

网友F:
不换变频器,看是保杨程,还是保流量了。变频器的额定电流25A,那就不要超电流。

楼主:
我换了一个31A的变频器解决启动问题,但是压力不能控制,关闭出水阀门水泵还是全负荷运行。哪位高手赐教下怎么设置?

网友G:
井水深度多少?出来时是不是弯头太多阀门太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一个31A的变频器解决启动问题,但是压力不能控制,关闭出水阀门水泵还是全负荷运行。哪位高手赐教下怎么设置?
“关闭出水阀门还是全负荷运行”这句话指的是关闭出水阀电机电流还是很高吗?

楼主:
井深24米,井口安装有止回阀出水口安装有总阀门一只,供水管道约200米,管道直径76mm。

网友H:
不明白,,等人来

网友I:
用软启动。

网友J:
楼主没装远传压力表做pid恒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