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1):
把一个变频器里参数转到另一个变频器里,到底用哪一种功能呢?(备份;上转与下载;拷贝)说一说这几种功能到底有啥区别。

网友A:
下载吧,意思是说把另一个才参数下载到另一个中去

网友B:
找说明书啊,写的清清楚楚的

网友C:
可惜是ABB的变频器,我没用过这个功能,如果是西门子的,我就知道了。复制参数功能,可以用CF卡或SD卡。两个变频器上电之后一刷,参数和固件版本就一模一样了。

网友D:
用带COPY功能的面板操作的?
上传就是变频器参数COPY到面板内,下载对应面板COPY到变频器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带COPY功能的面板操作的?
上传就是变频器参数COPY到面板内,下载对应面板COPY到变频器内;
关于这两个定义,我也是被弄晕了。总觉得好像是反的

网友F(2017-03-20):
备份个bpg,直接刷到另一台机子就好了

网友G:
据说英威腾变频器也有用面板拷贝功能,但怎么试都不行。ABB应该也有这种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