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阀反馈信号

楼主(2017-02-11):
请问下风阀的反馈信号输入PLC,是不是只需要接一组就可以了,比如图中的4和5端子。

网友A:
反馈PLC 为4--20ma,正负接好
没有看到你的图

网友B:
反馈肯定就一组了,应该还有一组输入信号的

网友C:
楼主你的图漏掉了,没看到

网友D:
调节阀要接开度信号反馈,开关阀要接开到位、关到位、阀门故障(有的是阀门控制箱里面的热继电器辅助点)反馈。

网友E:
接一组但接入时要区分是有源和无源以免把通道搞坏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一直上传失败,就是这种风阀执行器。是不是直接90度或者0度一组无源反馈点就可以了。

网友F:
实际上你的90度0度信号,就是开到位与关到位的信号,这就要看你的需要了,如果你认为两个都重要,那就两个都要,如果你认为开重要,那你就仅仅用一组开的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明白,非常感谢。

网友G:
感觉两组都要接

网友D:
要接,0是关到位,90是开到位,只接0或90,中间位和开/关到位都判断不出来。

楼主:
恩,是的,我现在把两组信号都接进去了。

网友H:
感觉这样的问题你问出来有点low

网友I:
应该是对应的吧

网友J:
按角度对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