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6MR/DS 输出

楼主(2017-02-11):
FX3U-16MR/DS  DC24V 无输出,是什么原因?
     这个型号的PLC输出接线与常规使用的(FX2N-48MR-001)有什么不同?

楼主:
输出点上下两列编号一样都是Y0--Y7

网友A:
只有8输出的PLC,还是继电器输出的类型。
首先使用笔记本电脑和编程数据线连接PLC控制器,运行编程软件,执行强制输出任意的一个Y0~Y7端口,查看输出状态指示灯是否能够点亮,然后使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挡位,测量相关接线端子排的端子,是否能够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指示灯亮,输出端没有 com 只有y0-y7 上下各一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指示灯亮,输出端没有 com 只有y0-y7 上下各一排
FX3U怎么会没有COM

网友C:
所有的输出都没有,那就检查程序

网友D:
呵呵;这款本身就是DC24V供电的;

网友E:
16点直流j供电型,继电器输出型是每个单独独立输出,两个Y0是一对、两个Y1是一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片你看一下

网友D:
16MR只有8个输出点,每个点的公共端都是单独的,所以标法就是Y0 Y0 。。。。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6点直流j供电型,继电器输出型是每个单独独立输出,两个Y0是一对、两个Y1是一对....
看来楼主没看手册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的我还没见过,是不是一个点一个回路?比如Y0是一对,单独使用。实际测量一下试试

网友E:
你看输出那几个信号标注那用粗黑线分成了几对。粗黑线内的是一对。

网友G:
上下对应编号为一对触点;如Y0-Y0为一对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