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3A,这个额定电流怎样解释?

楼主(2017-02-12):
空开,接触器,闸刀等等,都标注额定电流值,现在问题是此电流值是一相通过的额定值,还是三相总共只能通过的额定值?

网友A:
额定每一相正常工作电流值。

网友B:
断路器的C表示的是负载类型吧?一般都是针对非感性负载。C型开关不适合电动机的进线电源开关使用。63A指的是开关触点的额定分断电流。

网友C:
每一相电流值。

网友D:
单相的电流

网友E:
你这空开不能控制电机,控制电机用d系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空开不能控制电机,控制电机用d系列的。
你哪看出人家控制电机了?再着谁说不能控制电机了,选合适了也可以,当然没D型的效果好

网友G:
一相的电流,很多都用在电机上的,没毛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相的电流,很多都用在电机上的,没毛病
可以用,但最好用D系列的

网友I:
C63A表示断路路每相可以通过的额定电流为63A

网友J:
负载是电机设备类的我都选择D

网友K:
①、DZ47型空气开关中,“C”表示适合照明线路,“D”适合动力线路;②、“C63”即额定电流为63A的空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空开不能控制电机,控制电机用d系列的。
也常用于小功率电机,10Kw以下只要选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值,也蛮好用的且有短路保护作用!

网友L:
回复 网友I:
应该是没有绝对的可以不可以,处理事情总是要适可而止,超越了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发生。

网友M:
C型和D型代表分断能力.c型适合家用.D型适合电机

网友N:
就是负载电流不能大于63A、短路跳闸电流小于4000A

网友O:
C系列比D系列过电流倍数小一些。

网友P:
应该是单项的63安

网友Q:
现在卖电气的没人注意这个的,只看电流

网友R:
c的好像是民用,D的好像是工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路器的C表示的是负载类型吧?一般都是针对非感性负载。C型开关不适合电动机的进线电源开关使用。63A指的是开关触点的额定分断电流。
上一排字母DZ怎样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空开不能控制电机,控制电机用d系列的。
这个不正是D系的吗?上一排字母DZ怎样解释呢?!

网友S:
网上找一个样本就知道各个字母代表什么含义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找这个牌子的样本,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空开不能控制电机,控制电机用d系列的。
这是什么系的呢?上面DZ什么意思啊?

网友O: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网友T: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空开不能控制电机,控制电机用d系列的。
这是什么系的呢?上面DZ什么意思啊?
那个断路器包装盒内带的说明书上就有关于这个型号的解释,一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