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电蓝屏

楼主(2017-02-12):
这是什么缘故  能处理吗?

网友A:
这个东西一般要拆开检查了才能够有确定

网友B:
估计液晶屏坏了;

网友C:
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D:
可能要换新的屏吗。。。。。

网友E:
液晶坏了或者主板问题

网友F:
主板问题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G:
蓝天白云这个说明天气好没有雾霾,估计是液晶老化了。

网友H:
这种蓝屏,是不是屏幕坏了

网友I:
不像是屏幕的原因

网友J:
像屏幕坏了

网友K:
屏与主板的连接线中(一般有很多线,十几条),有一条线有问题,都有可能产生如此问题。
图中,只能说背光没问题。能不能多几张图,显示一上电一直是这样么?没有变化?

网友L:
突发的基本可以考虑是主板问题,以前混娱乐公司时候触屏这个现象就基本是换主板

网友M:
大胆的拆机,重新插接电路板内部的排线和插头,如果追求稳妥,向领导申请费用外部维修店维修。

网友N:
绝对不是正经显示屏

网友O:
这个不是彩屏的吗,mt506v3ev。我才收了一个这个是彩屏的 呢。

网友E:
MT506L的是黑白的

网友B:
呵呵;LV是蓝白单色屏,2003年的,屏老化很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难道遇到假货!

网友P:
感觉是程序没了

网友Q:
这个图像像液晶屏坏,有条件的找个差不多的代换试试。

网友R:
问问客服呗!

网友E:
回复 网友Q:
有程序就简单了,转换下写到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