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2):
380v  6kw的风机,装了空开,还需要在空开后面加保险丝吗,我看见有些电机有这样做,我的这种情况需要吗

网友A:
钱太多了,花不完就装一个吧

网友B:
你想装保险丝也可以。

网友C:
可以装。
我们这老外的柜子就是母线  保险   断路器  接触器  过热   电机

网友D:
装热继电器比较好些!

网友E:
不需要吧,反正我是不装。

网友F:
不需要装保险丝啦。

网友G:
不需要装保险丝加装好热继电器就行

网友H:
不然那什么报价

网友I:
有断路器和热继就行了。

网友J:
需要加,熔断器是最直接的保护,我的观点曾经被人好一通批判,说要用电动机保护器,熔断器可以退出历史舞台,我印象中电动机保护器最初是作为后备保护类产品的思路设计的。

网友K:
加上不就是多一道保护措施的,觉得有点必要的。。。

网友L:
加电动机启动保护器才靠谱……

网友M:
空开有时候也不靠谱,我手下有百十个大大小小电机日夜运行,本人笨拙观点还是最原始的保险丝保护更为简单且靠谱些!!

网友N:
热保护加相序保护就行了

网友O:
保护特性各不相同。只要选择正确,从可靠性来讲,熔断器比断路器可靠。从方便性来说,断路器比熔断器方便。

为了安全可靠,两者都安装最好。如果从经济上考虑,只安装断路器。

网友P:
干脆安装一个综合保护器得了,装保险吧觉得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Q:
回复 网友J:
视情况可以装,熔断器作为隔离器件或短路保护。

网友R:
保险丝会不会使电机缺相啊

网友S:
空开会粘连,而保险丝只会熔断不会结合

网友T:
回复 网友J:
我好像在那本书上看到过,说装熔断器的话会造成三相熔断器有可能只熔断一根的情况,造成电机的缺相的可能,所以还是选好断路器好引起。是这样子吗,

网友U:
电机的话用热继电器啊

网友V:
需要加,实际上熔断器比空开快。有现场案例和经历。

网友W:
大功率的一般还要加个热过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X:
在正常停电要求下,是必须有明显断开点的。加保险丝是正常的。

网友Y:
有很多这样搞的啊

网友Z:
我们这装的设备都是空开加保险一起装的。

网友AA:
保险丝装一下起到保护作用,但是维护起来麻烦,建议你装智能热继电器,不仅可以有限保护风机,还可以检测时时电流,故障情况的电流,还是值得装一个智能保护器的。

网友AB:
空开有过载保护,就不用再装保险丝了。保险丝兼顾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

网友AC:
在我个人管理的机电设备中,电动设备很少使用保险管了,保险丝致命的弱点是容易缺相。

网友AD:
东西越少,故障率越低

网友AE:
加装只会增加故障,保护不了,保险丝用在三相电机上实操中发现很多不可靠

网友AF:
最好安装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AG:
引用 网友T:
我好像在那本书上看到过,说装熔断器的话会造成三相熔断器有可能只熔断一根的情况,造成电机的缺相的可能,所以还是选好断路器好引起。是这样子吗,
个人感觉,熔断器确实有这个缺陷。

网友AH:
我感觉也不用装保险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T:
我好像在那本书上看到过,说装熔断器的话会造成三相熔断器有可能只熔断一根的情况,造成电机的缺相的可能,所以还是选好断路器好引起。是这样子吗,

熔断器不用于过载保护,不用于保护电动机;在三相电动机主回路中,使用熔断器需防止出现缺相运行。

网友AI:
我觉得应该装,多一道保护总是好些的。再说了,空开容易坏,数值也不那么精准

网友AJ:
现在已经不多见。安装的原因是要有明显的断开点,检修的时候包装安全。

网友AK:
装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AL:
熔断器有缺陷就是容易造成缺相,目前一般安装在开关上方,检修隔离电源作用,可以用热继电器,启动频繁需装接触器控制

网友AM:
空开与保险不是一回事、

网友AN:
各位看什么保险丝 快熔的那种保险丝是可以配置的。他们比断路器还要灵敏。

网友AO:
装也没问题

网友AP(2017-03-16):
装保险最好是装在空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