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0200CN通讯

楼主(2017-02-12):
S7-200CN CPU224CN通过USB-PPI编程电缆与电脑连接,使用SP9编程软件,为什么,无法识别PLC,显示unknown。
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大多由于电缆是山寨货不稳定或者电缆驱动问题造成。也要考虑PC系统安装SP9问题。

网友A:
还有你有没在中文编辑界面下。

网友B:
CN型的,软件版本有要求而且必须设成中文,排除这个就是你电缆或PLC通讯口的原因了;

网友C:
建议买官方原装的编程线,我们最早也是用的国产那种几十块的,确实不稳定。后来我们买了一块CP5611和一块CP5512再配上原装线就非常稳定没出过一次错误。

网友D:
有时候显示unknown,也是可以下载的。建议多试试。

网友E:
咱能不能换200的升级版的200SMART的。那个比较方便。。就一根网线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咱能不能换200的升级版的200SMART的。那个比较方便。。就一根网线即可
200smart是项目型PLC,不过这个PLC确实还可以。但是小改造用这个没有价格优势,你看看外面那种三菱高仿的才200多点,还有100多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价格上应该考虑一下,,调试编程也方便,。高仿的有点不靠谱。稳定性有待提高

网友F:
是不是编程电缆的驱动没有装好造成的。

网友G:
普通电缆9.6  19.2,187.5连接不上的

网友H:
降低波特率就是。我以前买的淘宝货也是这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B:
CN型的,软件版本有要求而且必须设成中文,排除这个就是你电缆或PLC通讯口的原因了;
原来还有这个要求,还好自己英文水平不行,一直用中文版,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使用大连德嘉家的USB-PPI看看,保证能连得通的。
www.dl-winbest.cn
这连个标准端子排都不用,看来弄这个的肯定是个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