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2):
网上说PID调试看曲线,但曲线在哪里看呢?现场调试如何生成曲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说PID调试看曲线,但曲线在哪里看呢?现场调试如何生成曲线?

以仪表为例:
监控仪表大致分为2种方式:
1、通过仪表的通讯功能
 这种方式下,厂家一般提供仪表的通讯软件,通过厂家提供的软件,你可以在PC上监控仪表的输出曲线。
2、仪表没有通讯功能
 这种方式下,将仪表的输出转化为PC能接受的信息,例如通过PLC的AI模块。

 你也可以带着手表绘制图形,即每隔一个时间间隔看一下仪表的输出,然后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输出值的坐标系内绘制点,然后连接这些点就是图形曲线了,时间间隔越短,曲线越光滑。

网友B:
就是设定值与实际值实时变化的扫描曲线。一般,设定值是阶跃形式的,一条直线,实际值是一个实时变化的追踪设定值的曲线。

网友B:
比如上图,就是PID的曲线

虚线:阶跃给定
α = 1 :欠阻尼特性。PID的特性调节速度快,但有超调震荡,逐渐收敛
α = 0.5 :这是理想的调节特性,基本没有超调,震荡幅值小且收敛;
α = 0 :过阻尼特性,PID无超调,收敛时间较长。

三种特性都是通过调节PID的参数来完成的。三种特性无好坏之说。完全是根据现场的需求去满足的。比如说欠阻尼特性,这个特点是调节时间快(从0至到达设定值的时间),尽管有震荡有超调。再比如,过阻尼,往往实际要求不允许超调,但对稳定时间没有要求,所以这个过阻尼的应用也是挺多的。求稳定。最理想的α = 0.5 特性。这个应用比较普遍。

看曲线,就是看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用触摸屏画曲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上图,就是PID的曲线

虚线:阶跃给定
α = 1 :欠阻尼特性。PID的特性调节速度快,但有超调震荡,逐渐收敛
α = 0.5 :这是理想的调节特性,基本没有超调,震荡幅值小且收敛;
α = 0 :过阻尼特性,PID无超调,收敛时间较长。

三种特性都是通过调节PID的参数来完成的。三种特性无好坏之说。完全是根据现场的需求去满足的。比如说欠阻尼特性,这个特点是调节时间快(从0至到达设定值的时间),尽管有震荡有超调。再比如,过阻尼,往往实际要求不允许超调,但对稳定时间没有要求,所以这个过阻尼的应用也是挺多的。求稳定。最理想的α = 0.5 特性。这个应用比较普遍。

看曲线,就是看这个。

我观察版主几天了,要是我没有猜错版主应该是新来上班的是吧?   而且可能还是个gir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设定值与实际值实时变化的扫描曲线。一般,设定值是阶跃形式的,一条直线,实际值是一个实时变化的追踪设定值的曲线。
要是这个曲线能自动生成就好,谢谢版主。

楼主:
不知道曲线上点的采样周期设为多少合适?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许多软件都可以实现这个,特别是变频器的调试软件。当然也能自己编,如果你熟悉编程的话,比如,VB,VC,西门子的WINCC,等等

网友B:
回复 楼主:
采样周期是活的,自己选择,主要是根据稳定时间(从0到阶跃最大值的时间)1%,或10%...均可。自己设定采样点。够用即可,理论上越多越好,但实际要看自己的需求。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哇?你错了。只能是说明,你是新人了。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用触摸屏画曲线吗?

触摸屏中使用趋势元件对输出进行采样就可以了,组态软件相同。

网友D:
看曲线呀,对于有通信功能的PID调节仪,可以有几种方法:
一,用触摸屏,组态中有相应的采集分析图表,定一个取集时间如5秒,每5秒采一次PV值,这样显示出来就是所要的图了。
二,用电脑。这有分在线实时看,另一个是采集到数据记录在一个文件中,完后再用软件打开。
2.1 用在线实时看,和触摸屏相似,要有对应软件,可以用组态软件,也有单独的调试软件。
2.2 第二种方法,记录后,再用软件分析。这也可以用手工记录,如30秒记一次PV值,再在电脑上找个文件把数据输入就是。有了数据后,分析的软件也多,如用Excel也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

网友E:
可以用记录仪记录、也可以人工记录;

网友F:
可以考虑用PLC的AD、DA模块来实现,用触摸屏做实时的曲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