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讲一讲这个老古董的原理?百度都百度不到

楼主(2017-02-12):
看铭牌写的是磁性液位监测器,拆开外壳里面有四个类似继电器的东西,上面有两组触点,一组常开,一组常闭。上面两个是高液位,极高液位,下面两个是低液位,极低液位。拆开一个“继电器”来看,里面并没有线圈,而是一块磁铁,磁铁的摆动改变触点的接通和断开。这个液位监测器中间是一根不锈钢的钢管,里面是否有介质不清楚,在监测器下面还有一个水位计,不论高低液位,水位都到不了这根钢管的高度,就是不理解液位的改变如何使磁铁摆动的?希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A:
这真的是老古董了,我不解

网友B:
JCY系列磁性液位监测器专利,下面是其简介: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对高温高压容器所控制的液位进行自动监测、自动报警的装置,尤其适用于船用锅炉。
本实用新型外部结构分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有电器盒,内设磁性继电器和磁性探头,下部是筒体,内设浮球和导 杆。浮球与磁性探头之间用导杆相连接,筒体通过法兰盘和高压容器连通,浮球通过导杆带着磁性探头升降,将磁性探头的上下运动转化为磁性继电器内的磁摆的转动,控制电路接通与断开,从而控制进水或断水及自动报警。

网友C:
2004年出厂,老是不很老;看2楼,可能是用得不广,或者主要用于某个行业等,而见者不多吧。

网友D:
呵呵,不算古董,原理和你常见的干簧管差不多

网友E:
干簧管类似原理吧!

网友F:
浮子带动磁铁、磁簧开关感应磁场

网友G:
永磁体代替电磁

网友H:
没见到过啊

网友I:
跟干簧管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J:
应该就是干簧管的原理。船用见到过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