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的选用

楼主(2017-02-12):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储罐称重,我想到两种方式:1选用厂家卖的那种仪表,用仪表接传感器,然后通过485把仪表的重量给plc读出来读出来这种方式
2用传感器,加变送器,把信号变为0到10v或mA标准信号再接plc的模拟量这种方式

你们觉得哪种方式更好呢?

网友A:
第2种用变送器加模拟量输出比较方便

网友B:
一般都是传感器,有4线和6线,接称重表,然后4--20mA进plc∞,同时也输出串口供大屏幕使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PLC+称重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传感器,有4线和6线,接称重表,然后4--20mA进plc∞,同时也输出串口供大屏幕使用。
如果还用仪表转成4到20ma信号的话,不如直接加点钱买个带485的,然后把重量数据给plc得了
不过看了几个表,确实后面是有标准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PLC+称重模块呢?
您指的称重模块是哪种呢?它有什么功能?

网友C:
PLC的扩展模块啊

网友D:
建议还是使用仪表,再读取仪表数据,这样出现故障时比较好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还是使用仪表,再读取仪表数据,这样出现故障时比较好查找
哦,知道了,是有一种称重模块。

楼主:
还有一种这样的输入是传感器信号,输出是485信号,这种不知道一般是用在什么场合的?

好歹标准信号再经modbus给plc嘛

网友E:
根据满载的吨位选择传感器

网友F:
呵呵,电子秤有非常成熟的方案,人家已经做好,你考虑的是开关量的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传感器,有4线和6线,接称重表,然后4--20mA进plc∞,同时也输出串口供大屏幕使用。
如果还用仪表转成4到20ma信号的话,不如直接加点钱买个带485的,然后把重量数据给plc得了
不过看了几个表,确实后面是有标准信号输出
难道你的称重不标定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储罐称重,我想到两种方式:1选用厂家卖的那种仪表,用仪表接传感器,然后通过485把仪表的重量给plc读出来读出来这种方式
2用传感器,加变送器,把信号变为0到10v或mA标准信号再接plc的模拟量这种方式

你们觉得哪种方式更好呢?
没有提供称重的控制工艺要求,比如是否需要将称重结果单独进行屏幕显示,称重设备的数据是否需要存储和统计。

网友H:
1.通讯方式,用称重仪表或者通讯模块变送器。
2.模拟量方式,用称重仪表或者称重变送器。
3.PLC称重模块。

通讯方式就是反应慢,PLC读取数据需要一定的时间,模拟量要考虑抗干扰性,PLC称重模块要看具体PLC型号支不支持。
用称重仪表的话关于标定校准什么的全部仪表搞定但成本稍高。用变送器的话,标定校准什么的要在PLC里面做程序,但成本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1.通讯方式,用称重仪表或者通讯模块变送器。
2.模拟量方式,用称重仪表或者称重变送器。
3.PLC称重模块。

通讯方式就是反应慢,PLC读取数据需要一定的时间,模拟量要考虑抗干扰性,PLC称重模块要看具体PLC型号支不支持。
用称重仪表的话关于标定校准什么的全部仪表搞定但成本稍高。用变送器的话,标定校准什么的要在PLC里面做程序,但成本低些。
我总觉得模拟量不如仪表的准,不知道是我用的传感器有问题还是变送器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们这边都是称重仪表,带打印,带大屏幕,带网络输出。并且可以设置多个皮重,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都是称重仪表,带打印,带大屏幕,带网络输出。并且可以设置多个皮重,自动切换。
设置多个皮重是什么作用?
是什么时候型号的呀,你们是什么工况??

网友F:
回复 楼主:
估计是陶瓷行业,钢铁或人造英石行业,都会大量使用皮带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都是称重仪表,带打印,带大屏幕,带网络输出。并且可以设置多个皮重,自动切换。
设置多个皮重是什么作用?
是什么时候型号的呀,你们是什么工况??
我们这里是废钢计量,4个料斗,重量不一样。称重表是GM8803

网友I:
有1、PLC加称重扩展模块,但是有些厂家没有这种扩展模块
  2、PLC+称重仪表+485,要写程序只要会PLC这个应该不难,还要设置通讯参数。
  3、传感器+变送器+模拟量扩展模块  要增加模块且可能存在干扰。
我选第二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1、PLC加称重扩展模块,但是有些厂家没有这种扩展模块
  2、PLC+称重仪表+485,要写程序只要会PLC这个应该不难,还要设置通讯参数。
  3、传感器+变送器+模拟量扩展模块  要增加模块且可能存在干扰。
我选第二种
第二种确实放便,不过也是成本比较高的一种方式。
但避免了干扰等问题,不用去考虑那些杂七杂八的问题了

网友J(2017-06-21):
第一种好,调试方便,比较直观,但是成本会稍微大一点

网友K:
用毫安信号,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