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2):
今天没事干,跑到公司一台变压器上查看,一看吓一跳。低压中间相都烤糊了,用手搬动,发现螺丝貌似也不松啊。疑惑中。。。。接线端子发热,碳化,连外面包裹的橡胶皮也烫化了。仔细看看,貌似铝心线却没问题。是铝接线端子发热损坏。如图

其中一部分是完好的端子,碳化的是中间相的。

网友A:
线鼻子松了?

楼主:
不把外面防雨的那层橡胶剥掉,其实很难发现。

网友B:
是线鼻子没压好吧

楼主:
貌似是500MM2的接线端子,我用卡尺量电线直径28mm,约为615MM2.大家说呢?我想买那种铜铝过度那种500MM2端子,还是像现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鼻子松了?
用手板板还是非常紧的。因此疑惑

网友C:
铝线的话最好是用铜铝过渡的线鼻子。。

网友D:
严重的事故隐患,还好楼主责任心强,发现的早

网友E:
好像螺丝也变颜色了,貌似生锈了;没有松动,会不会因氧化而接触不良。

网友F:
这是哪个水泥厂?

网友G:
线耳没有压接好。

如果是铜线与铝连接,不排除用错铜铝过渡线耳(单纯铝线耳),又或者铜铝过渡线耳质量有问题。

网友H:
一般情况下,用液压钳打的线耳很少出现松动,估计是安装时候用错线耳,还有就是你的负载严重不平衡

网友I:
没压好吧,虚接电流大发热。
铜铝结合用专用线耳,防止氧化

网友J:
电流不平衡导致的吧,申请停机检修,重新压接。

网友K:
压接端子内表面与线之间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耳没有压接好。

如果是铜线与铝连接,不排除用错铜铝过渡线耳(单纯铝线耳),又或者铜铝过渡线耳质量有问题。
线耳压得不错,就是端子外面碳化严重。还是怀疑接触不好。没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压好吧,虚接电流大发热。
铜铝结合用专用线耳,防止氧化
猜测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流不平衡导致的吧,申请停机检修,重新压接。
电流绝对平衡,因为都是电动机类的三相负荷。平常也记录过电流。还是怀疑接触不好了

网友L:
线鼻子没压好或者线小了。

网友M:
采用铜铝过渡鼻子,然后在接变压器时两者之间涂一层导电膏,螺丝平垫外加弹簧垫,保证不会再有类似现象出现。

网友N:
还好发现及时

网友O:
观察图片有两点改进避免此类故障发生。1.低压线线鼻子吃力,在变压器台加横担固定低压线解决线鼻子吃力问题。2.线鼻子与变压器连接螺栓必须采用镀锌螺栓。

网友P:
楼主没事也不要去玩高压,安全第一。

网友Q:
线鼻子没压好.一定要采用铜铝过渡。

网友R:
1、线鼻子没有压紧,导致发热。
2、线鼻子建议使用铜铝过渡的。

网友S:
是负载大吗

网友T:
这种大的鼻子,有没有哪位同学压过后还点焊锡的?

网友T:
我们公司所有的线耳都是直接点焊锡的,虽然接线时麻烦了些,但从来不存在,线与线耳接没接好的现象。

网友U:
回复 楼主:
长期发热导致被氧化.接头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采用铜铝过渡鼻子,然后在接变压器时两者之间涂一层导电膏,螺丝平垫外加弹簧垫,保证不会再有类似现象出现。
谢谢,以前的电工师傅装的。确实没装弹垫片。也没用镀锌螺丝。

楼主:
貌似铝线挂不住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观察图片有两点改进避免此类故障发生。1.低压线线鼻子吃力,在变压器台加横担固定低压线解决线鼻子吃力问题。2.线鼻子与变压器连接螺栓必须采用镀锌螺栓。
谢谢你的意见,很好。表情和我的想法一致。

网友V:
螺栓的平垫太小了,要用小洞大平垫,增加线鼻子与母排的接触面积,另外线鼻子平的一边要用大的,最好四个螺栓孔都与线鼻子,螺栓固定。

网友W:
这么大的线鼻用的垫圈太小了。

网友X:
说到底从楼主描述应该是压接端子与导线压接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V:
螺栓的平垫太小了,要用小洞大平垫,增加线鼻子与母排的接触面积,另外线鼻子平的一边要用大的,最好四个螺栓孔都与线鼻子,螺栓固定。
说的好,但是接线鼻只有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么大的线鼻用的垫圈太小了。
螺丝和垫圈确实小些。

网友Y:
压线鼻子不能用这种黑螺丝。

网友Z:
螺丝没拧紧吧,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现象

网友I:
通过楼主的帖子发现
1.压机过程中注意线耳的正确使用及电流规格选择
2.线鼻子连接用弹垫和镀锌螺丝,并且使用大平垫,增加接触面积。
3.定期检查测温,温度高时,利用停机时间紧固或是重新压接
4.变压器上面增加横担,减少线鼻子受力,避免出现外力造成内部松动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通过楼主的帖子发现
1.压机过程中注意线耳的正确使用及电流规格选择
2.线鼻子连接用弹垫和镀锌螺丝,并且使用大平垫,增加接触面积。
3.定期检查测温,温度高时,利用停机时间紧固或是重新压接
4.变压器上面增加横担,减少线鼻子受力,避免出现外力造成内部松动虚接。
谢谢您。总结的特别好。

网友P:
好在你今天没事干去看一下,可能给公司避免了一场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