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2):
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

网友A:
上限当然就是物料上限了,上上限就是上极限了,这两个多数是串联保护关系,当上限传感器失效时物料到达上上限报警并停机或控制其它信号。下线和下下限与上边的逻辑大同小异。

网友B:
简单的说上限报警,上上限跳停,下限同理

网友C:
如上限不触发,上上限就是最后一道保护了

网友D:
同意这样的说法。

网友E: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行了,上上限就是上限的上限,也就是有两个限位开关

网友F:
一个是工作范围,一个是极限位置~红线

网友G:
画个示意图,就清楚了。

网友H:
上上限就是对上限失控的进一步保护

网友I:
具体是什么情况;
可能一个(组)是位置检测、一个(组)是限位保护。

网友J:
上限电气报警,上上限机械防撞击报警。下限同理。

网友K:
上下限是位置点 上上限和下下限是过冲保护

网友L:
怕出意外,多设了一道上上限位。运动速度不快的话,个人认为可以不用。速度快的话,容易冲过第一限位,用上上做保险。

网友M:
一个可变电阻,由0欧到100欧,
用户可在可变电阻的所有值中设置一个小范围,如20欧到40欧。

一般情况下,即正常工作时,可变电阻在20欧至40欧范围内变化。
所以记20欧处为下限,40欧处为上限。
而0欧是下限值的最小值了,所以叫做下下限。
而100欧是上限值设置时的最大值了,不可能设一个110欧出来的,所以100欧,叫上上限。

网友N:
在哪个设备上看到的?

网友O:
估计是高速的加工中心上才有,一般低速驱动系统不需要这样设计。

网友P:
我们习惯上,是叫上到位和上限位,大学老师这么教我的,到位就是所到地方了,限位就是说到极限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

“求解!”重复太多,可能是为了引起重视、或者是觉得重要、抑或只是习惯等,但一个就已足够。
不知问题的提出,是有具体所指,还是一般性的疑问;可以参看已有回复,选择相符合或接近的。